[电路/定理] 佛朗哥的「基于运算放大器」的6•4节几个问题

楼主(2015-12-27):
刚才随便翻看一下,该书6•4节主要考虑了运放的压摆率问题,这个论坛上有不少相关帖子,估计大家耳熟能详了。现在聊些以前没有人注意过的话题。

第一个话题,关于公式(6•31)

公式说,SR=2pi•IA•ft/gm1
式中,IA为输入差分对的尾电流元,gm1为差分对的跨导。

现在针对书中的图6•24,对公式延伸:
SR=4pi•26•ft=0•33ft

可见,SR与IA和gm无关!那么书中为何有增大SR的三种方法?(降低gm,增加IA)

网友A:
压摆率的问题的产生,跟相位反转,都是输入前级的恒流电流大小有关,包括多家顶级的模拟IC厂商专家说过,超出压摆率,糸统都处在开环状态。此时,输入级的BJT或JFET工作点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摆率的问题的产生,跟相位反转,都是输入前级的恒流电流大小有关,包括多家顶级的模拟IC厂商专家说过,超 ...

对头,这就是想说的第二个问题,你怎么知道SR发生在第一级?

SR是由于电路具有电流极限造成的,比如末级,最大输出电流为Io时,会造成SR=Io/CL的限制,CL为负载端等效电容。
为什么认为是在输入级?隐含着什么道理?

楼主:
结贴:
1,根据式6•31,提高SR有两种途径,1是降低电流效率gm/I(加射极退化电阻RE),2,fet代bjt,提高2到20倍(过驱动电压定)。
ft由工艺确定,一般人不能动。
2,输出级一般是class-AB,没什么电流限制。而且加反馈后,电压增益降低。故主要看第一级。

其它几个话题暂时不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头,这就是想说的第二个问题,你怎么知道SR发生在第一级?

SR是由于电路具有电流极限造成的,比如末 ...

以下是我的个人观点,为了降低输入级的偏置电流与失调电流,往往把输入级的IC控制在UA级的工作点。这也是电压反馈型OP的压摆率与电流有矛盾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我的个人观点,为了降低输入级的偏置电流与失调电流,往往把输入级的IC控制在UA级的工作点。这也是 ...

佛朗哥这本书,折中考虑的地方太少了。比如这里,降低gm有什么后果,IC太大呢?
噪声,精度,失调。。。

楼主:
此书中文封面,不该用"著"字,应该用"编著"!

比如波特的[网络分析与反馈放大器设计],就应该用著,而非编著,因为书中用了返回比等许多原创性概念!也就是说,自己研究成果得超过一定比例,才能是著。

楼主:
关于大小信号问题

该书在此节多次说:当输入阶越幅度足够地小。。。
那么读者自然要问:多小算"足够小"?多大算足够大?
对于SR,60mV如何够大不?1V呢?请评估!

建立时间ts

该书此部分,先是给出ts定义,(定义中有个字错了,会导致新手理解困难,即0.1与0.01中间的和字,应该是或),接着是4个阶段,定性讨论和定量讨论都没有,只说"是个复杂现象",仅接着那一句,让90%读者困惑不已--"小tR和高SR并不一定保证能得到小的ts"。

该书此部分特别空虚!!!

楼主:
此节末了部分,降低gm!

降低gm的方法贼多,例如常见的降低尾电流!(但是仅接着作者要提高IA了,请注意)!缺点是导致对管频率响应特差。加射极退化电阻的缺点是die面积会很大,成本高,而且两个退化电阻失配数欧姆,失调电压便可达1mV!!!
此外还可以在发射接上并二极管!但这要增加原件。
既不增加器件,也不降低静态电流,怎么办?

SR的二阶效应
牵扯到运放内部工作,略。

总之,此书内容高于大二的模拟电路基础,但是受篇幅所限,仍停留在基本概念层次,不能详细叙述,用罗锤子的话说,整体内容是"千疮百孔",读者抱着此书使劲啃,浪费时间。
当然了,如果读此书说是读懂了,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本身,可能就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