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镜像电流源问题

楼主(2015-12-27):
图中是由两个pnp管组成的镜像电流源,,我的想法是PQ3的集电极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电流;但是假如把PR3的电阻增加到很大,此时C端的电压会怎么变化?也会无限增大吗?

网友A:
我的想法是PQ3的集电极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电流;但是假如把PR3的电阻增加到很大,此时C端的电压会怎么变化?也会无限增大吗?

一,PQ3的集电极不可能得到一个绝对稳定的电流。

二,把PR3的电阻增大到一定程度,三极管会脱离所谓的“线性放大区”,那么那个所谓的电流源就不成立了。

网友B:
包和了,就不会增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PQ3的集电极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电流;但是假如把PR3的电阻增加到很大,此时C端的电压会怎么变 ...

基本上是吧处在放大区的话。集电流主要受VBE控制。跟PR3无关。不考量IC---VCE的斜率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是吧处在放大区的话。集电流主要受VBE控制。跟PR3无关。不考量IC---VCE的斜率的影响。 ...

三极管的输出并不是个理想的电流源,据此所以说“PQ3的集电极不可能得到一个绝对稳定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输出并不是个理想的电流源,据此所以说“PQ3的集电极不可能得到一个绝对稳定的电流”。
...

从精密来说,本身是个开环糸统,谈不上稳定,器件参数固化好了,也就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PQ3的集电极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电流;但是假如把PR3的电阻增加到很大,此时C端的电压会怎么变 ...

因为无法保证两个三极管特性完全相同,所以无法得到一个绝对的稳定的电流源。但是假设在理想条件下两个三极管完全相同,得到的电流源应该是一个稳定且固定的值。按您说的:PR3的电阻增大到一定程度,三极管会脱离所谓的“线性放大区”,这里我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电流源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和了,就不会增加了。

是三极管此时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三极管此时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吗?

是的

网友C:
一,这个事儿与“绝对稳定”否无关。
二,“脱离线性放大区”是假斯文说法,俗话“进入饱和”。

楼主距离研究电流镜尚有一定基础欠缺,建议适当回踩知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这个事儿与“绝对稳定”否无关。
二,“脱离线性放大区”是假斯文说法,俗话“进入饱和”。

1、习惯性在"理想"、"绝对"上做**,看似有道理,实则没意思,因为你可以对任何一个实际问题说:理想是不可能的!绝对XXX是不可能的。相当于英语46级作文中的万能摸板。
2、用"线性放大区"不妥,这个术语针对。。。。。来说的。老老实实用active region

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精密来说,本身是个开环糸统,谈不上稳定,器件参数固化好了,也就决定了。 ...

这和开环闭环无关,闭环下的非理想情况也得不到绝对稳定的电流——即理想电流源。

那么,没有绝对就只能谈论相对了。相对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在“线性区”内的近似(忽略次要因素);其二则是超出“线性区”时的异常情况,可以是饱和或截止(这里当然是饱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无法保证两个三极管特性完全相同,所以无法得到一个绝对的稳定的电流源。但是假设在理想条件下两个三 ...

给幅图看看:

学三极管(包括MOS)必须先得熟悉其特性曲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和开环闭环无关,闭环下的非理想情况也得不到绝对稳定的电流——即理想电流源。

那么,没有绝对就只能 ...

按你来说,世上没有绝对的电流源了,因为运动,变化是绝对,静止是相对的,现在全部恒流是相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你来说,世上没有绝对的电流源了,因为运动,变化是绝对,静止是相对的,现在全部恒流是相对的。 ...

有,就是那个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和开环闭环无关,闭环下的非理想情况也得不到绝对稳定的电流——即理想电流源。

那么,没有绝对就只能 ...

这有点超出电子学或电路学的范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有点超出电子学或电路学的范围了。
那么,没有绝对就只能谈论相对了。相对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在“线性区”内的近似(忽略次要因素);其二则是超出“线性区”时的异常情况,可以是饱和或截止(这里当然是饱和)

一点都没超出“电子学和电路学的范围”,而且还是工程意义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有点超出电子学或电路学的范围了。

有一类人群,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一类人群,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是吧!

本来恒流在电子学里的在一个精度的条件下,不随负载变化(近似不变,符合精度要求),偏搞出一个相对,绝对的概念。不明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来恒流在电子学里的在一个精度的条件下,不随负载变化(近似不变,符合精度要求),偏搞出一个相对,绝 ...

这又有何可不明白的呢?

LZ的意思就是有个实际存在的绝对稳定的理想电流源,所以才会问出当负载电阻趋于无穷时其两端的电压会趋于无穷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来恒流在电子学里的在一个精度的条件下,不随负载变化(近似不变,符合精度要求),偏搞出一个相对,绝 ...

关于“相对”和“绝对”,还有个小信号的论题,你不妨可以看看想想。这就在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相对”和“绝对”,还有个小信号的论题,你不妨可以看看想想。这就在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

可能理解的相对,绝对的观念有差别吧。

网友E:
三极管恒流在一段区间内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理解的相对,绝对的观念有差别吧。

“相对”和“绝对”当然有差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对”和“绝对”当然有差别了。

我与你对绝对,相对这二个名字理解有差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与你对绝对,相对这二个名字理解有差别。

这没关系,你也可以说说你的观点。

估计,这不是“饱和”二字能概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恒流在电子学里的在一个精度的条件下,不随负载变化(近似不变,符合精度要求),偏搞出一个相对,绝 ...

这个问题
对一类群体,要求他在分分钟内迅速解决一项系统工作中的一环;
而另一类人,将借同样问题会面引经据典东伸西拉扯半天。

这种处置事件和认知事物的区别,就叫职业限制,勿责勿怪。

网友F:
没事时:拿棍子死劲的绞合!…

网友G:
理想电流源是内阻无穷大的电源。实际的电流源只是高阻而已,其恒流特性优劣与其等效内阻有关。内阻越高越接近理想。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表明,其等效输出内阻比较大(曲线比较平),所以利用其自然特性可以构成电流源(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如果要求恒流特性比较优良,则可以引进电流负反馈加以改善(增加恒流曲线的“硬度”)。而靠近饱和区的曲线比较“软”,恒流效果就大打折扣。

网友H(2016-11-12):
这个在《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的镜像电流源一章有很好回答

网友I: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J(2016-12-15):
就事论事就好了,不要跑题跑偏了。最开始大家都讨论得挺好的。
我也说下我的看法,和疑问。大家一起讨论。
负载从0到∞时,Ic应该是从大于Iref变化到等于Iref,然后管子饱和后,Ic≈Vcc/RL,因为电压降全部落在负载上,所以Ic是逐步减小的。
这个镜像电流源的优势之一是:可以采用对管,受温度的变化影响很小,那么我的疑问是,early效应的影响改如何分析,希望大家能讲得更细致深入

网友K:
本人新人,能否解释下这个电路工作原理,三极管如何才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