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12-27):
就是怎么让单片机输出+12V的模拟电压来驱动别的原件的工作呢?

网友A:
外加放大器件,如三极管之类

网友B:
三极管,场效应管,光耦,继电器

网友C:
你可以用模块,你也可以用分立式元件,无非就是给低电平出低电平,给高电平出来12V嘛

网友D:
放大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模块,你也可以用分立式元件,无非就是给低电平出低电平,给高电平出来12V嘛 ...

我的想法是用那个MC34063组成的升压电路来升压不知道可行吗?

楼主:
用升压电路可行吗?

网友E:
一般不会这么做的。你如果是想用单片机控制别的原件工作电源的话,使用三极管去控制电源就好了。直接从输出口供电电流有限。

网友F:
不能直接输出,光耦,三极管都驱动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用那个MC34063组成的升压电路来升压不知道可行吗?

电压升上去了,输出的电流能否达到你的要求,也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G:
个子大,不一定力量大,要考虑功率,

网友H:
三极光,光耦都可以实现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