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303硬件SPI驱动XPT2046读取数据为0,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5-12-27):
读取数据全为0,折腾了两天了,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万分感谢

void Touch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ÉÏÀ­ÍìÍÆ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 (GPIOC,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0, GPIO_AF_6);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PI3,&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3,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16 Read_AD(u8 CMD)
{
        u16 num=0,num1=0;
        TCS_ON;
        delay_us(1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3,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8(SPI3,CMD);//·¢ËÍÃüÁî×Ö
        delay_us(1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3,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num=SPI_ReceiveData8(SPI3);
        num1=SPI_ReceiveData8(SPI3);
        TCS_OFF;
        num<<=8;
        num|=num1;
        num>>=3;
        num&=0xfff;
        return(num);
}

网友A:
用示波器查一下是不是SPI时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