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引脚的阻焊层间距只有2mil,能用吗?

楼主(2015-12-27):
下图是官方的封装截图,官方为什么要把阻焊层间距弄为只有2mil,这可以用吗?求解

网友A:
加大点,连起来吧。

网友A:
不过很怀疑你的图是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点,连起来吧。

把阻焊层连起来吗?真的假的?

网友B:
这种引脚间距留出阻焊位置做出来也没有的吧?

网友C:
我通常连那2mil都不要了,太难画,直接抠掉一大块。BGA都没这么娇气

网友D:
通了也没关系。
想想阻焊层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了也没关系。
想想阻焊层是什么意思。

有阻焊层的地方就开窗露铜,连起来相当于整片电气都导通了,全短路了,这是我对阻焊层理解。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还望求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阻焊层的地方就开窗露铜,连起来相当于整片电气都导通了,全短路了,这是我对阻焊层理解。是不是我理解 ...

阻焊层其实就是 PCB板表面的绿油层,你想想 如果绿油全都没了会有什么影响,你就知道阻焊层联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焊层其实就是 PCB板表面的绿油层,你想想 如果绿油全都没了会有什么影响,你就知道阻焊层联通有什么问 ...

明白了,原理是我理解错了,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F:
不要太纠结,很多制板厂家会直接帮你连成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