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STM32芯片引脚的阻焊层间距只有2mil,能用吗?

楼主(2015-12-27):
下图是官方的封装截图,官方为什么要把阻焊层间距弄为只有2mil,这可以用吗?求解

网友A:
可以用,这里的开窗一般都很小,有的不良厂家直接给你处理成0mil,不过不影响功能

来自android

网友B:
开窗大小自己画PCB时可以设置的,设置得小一些就行了。上次自己画PCB板时不小心开窗设置得大了些,害怕出问题打电话给长家要求修改,厂家说不用担心的,他们自己会根据情况调整的。

网友C:
要保留IC间的桥位,否则焊接很容易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