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36 没输出。。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12-27):
ADM, AN, DM, ni, se

第一次用高速光耦,串口波特率9600,有输入怎么6脚没输出了 一直高电平 电路图如下 第7脚改为悬空也没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看网上的评论 改了 R67到3K  R69改到330R  220R 都没有波形输出,奇怪

楼主:
气晕。。换个6N136好了。

网友A:
6N137 的翻新货漫天飞。 9600的波特率,用普通光耦比如 PC817 加一级三极管、肖特基的加速电路这种电路方式还可靠些,简单加速后可以到57600的波特率都不会有误码,复杂点的加速电路,可以做115200的波特率还不怕有频率偏差。

网友B:
6N136本身在使用过程属于极易损坏的器件,我司的产品也经常6N136损坏。

网友C: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啊,导不导通都是高电平啊,你自己理解下,没有接到地

网友D:
9600的波特率还不至于用到高速光耦,常规光耦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N136本身在使用过程属于极易损坏的器件,我司的产品也经常6N136损坏。

那只能说明要么电路参数有问题,要么货质有问题。

网友B:
我比较倾向于货质的问题,采购部门的策略是同型号器件能采购最便宜的绝不买贵的,电路参数应该是符合器件参数的。

网友E:
电路有问题啊,怎么换一个就好了呢?

网友F:
你那三极管位置没画对,修改一下吧,免得误导观众。

网友G:
你换了个坏的上去吧?7脚应该接地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啊,导不导通都是高电平啊,你自己理解下,没有接到地

:L 没有 啊 芯片内部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三极管位置没画对,修改一下吧,免得误导观众。

哦。。是的   应该在 5.6脚  谢谢  晚点修改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 啊 芯片内部连了

三极管 标错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三极管位置没画对,修改一下吧,免得误导观众。

哦。。是的  应该在5.6脚  很细心啊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只能说明要么电路参数有问题,要么货质有问题。

请问第7脚接到5V 是不是会弄坏器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第7脚接到5V 是不是会弄坏器件。。

由电路决定,不能只看引脚,注意晶体管基本电路。

网友H:
楼主的设计真是特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设计真是特别啊

哪里特别? 求告知。。:)

网友I(2019-01-15):
引用 网友B:
6N136本身在使用过程属于极易损坏的器件,我司的产品也经常6N136损坏。

有找到原因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6N136本身在使用过程属于极易损坏的器件,我司的产品也经常6N136损坏。

坏的根本原因有查找到吗?我们公司用的也有1%概率坏,现在怀疑7脚的干扰大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