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帮我看下一个程序啊

楼主(2015-12-27):
大家帮我看下一个程序啊   st库自带的六部换向程序
但我用示波器量到的的是上桥三路都是高电平,全部对齐的,另外三路都是低电平啊

楼主: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TIM/6Steps/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MCD Application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5.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08-April-2011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 @addtogroup 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TIM_6Steps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uint16_t CCR1_Val = 32767;
uint16_t CCR2_Val = 24575;
uint16_t CCR3_Val = 16383;
uint16_t CCR4_Val = 8191;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10x_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10x.c file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SysTick Configuration */
  SysTick_Configuration();

  /*-----------------------------------------------------------------------------
  The STM32F10x TIM1 peripheral offers the possibility to program in advance the
  configuration for the next TIM1 outputs behaviour (step) and change the configuration
  of all the channels at the same time. This operation is possible when the COM
  (commutation) event is used.
  The COM event can be generated by software by setting the COM bit in the TIM1_EGR
  register or by hardware (on TRC rising edge).
  In this example, a software COM event is generated each 100 ms: using the Systick
  interrupt.
  The TIM1 is configured in Timing Mode, each time a COM event occurs,
  a new TIM1 configuration will be set in advance.
  The following Table  describes the TIM1 Channels states:
              -----------------------------------------------
             | Step1 | Step2 | Step3 | Step4 | Step5 | Step6 |
   ----------------------------------------------------------
  |Channel1  |   1   |   0   |   0   |   0   |   0   |   1   |
   ----------------------------------------------------------
  |Channel1N |   0   |   0   |   1   |   1   |   0   |   0   |
   ----------------------------------------------------------
  |Channel2  |   0   |   0   |   0   |   1   |   1   |   0   |
   ----------------------------------------------------------
  |Channel2N |   1   |   1   |   0   |   0   |   0   |   0   |
   ----------------------------------------------------------
  |Channel3  |   0   |   1   |   1   |   0   |   0   |   0   |
   ----------------------------------------------------------
  |Channel3N |   0   |   0   |   0   |   0   |   1   |   1   |
   ----------------------------------------------------------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409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1, 2,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47;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23;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11;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Break, dead time and lock configuration*/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1,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CCPreloadControl(TIM1, ENABL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OM, ENABL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while (1)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TIM1, GPIOA, GPIOB, GPIOE and AFIO clocks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E|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 the TIM1 Pin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fdef STM32F10X_CL
  /* GPIOE Configuration: Channel 1/1N, 2/2N, 3/3N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1|GPIO_Pin_13|
                                GPIO_Pin_8|GPIO_Pin_10|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E Configuration: BKIN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TIM1 Full remapping pins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

#else
  /* GPIOA Configuration: Channel 1, 2 and 3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B Configuration: Channel 1N, 2N and 3N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B Configuration: BKIN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ysTick.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00 msec interrupts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1 Interrupt */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TRG_COM_TIM17_IRQn;
#els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TRG_COM_IRQn;
#endi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while (1)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912656189\FileRecv\MobileFile

楼主:
真的没人帮忙吗

网友A:
楼主是用的Cube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