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BTA16不触发

楼主(2015-12-27):
使用的光耦为MOC3052。使用IN4007是为了只是用每个BTA16的一面触发,从而增大BTA16的散热面积,减少了每个BTA16的工作电流。现在BTA16不触发,大神们帮我分析下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SCR正负半周控制输出设计的还蛮巧妙的,正半周P1经U1触发后流向P3,负半周P3经U3触发后流向P1,选择合适的触发角便能控制合适的输出,这是我的分析,至于你的不工作原因暂时还无定论,建议可只触发其中一个看有无输出,若无则触发电路需整改设计,(SCR是电流型触发,你的触发电路我就是看着不得劲,但又不确定),还有两个触发角相位差至少应该是90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SCR正负半周控制输出设计的还蛮巧妙的,正半周P1经U1触发后流向P3,负半周P3经U3触发后流向P1,选择合 ...

原因已经找到。D1,D2应该连接可控硅的T2我连在了T1上。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单向丶双向之可控硅,分不清理还乱。12G是220包装,GAK是TO92包装的SCR。 ...

大哥,看看图的上面,我写的话。---使用的光耦为MOC3052。使用IN4007是为了只是用每个BTA16的一面触发,从而增大BTA16的散热面积,减少了每个BTA16的工作电流。现在BTA16不触发,大神们帮我分析下怎么回事?

网友C(2016-04-29):
加了二极管就改变了波形,原来是双向可控硅能导通比较标准的正玄波,但你加了二极管后正玄波的一个半轴是导通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