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任意IO口的呼吸灯~详细讲解!(多图慎入...

楼主(2015-12-27):
呼吸灯很多人都玩过,大都使用PWM实现,如果LED管脚没有不是定时器通道怎么办?普通IO口如何实现呼吸灯效果?(循环方式不算啊,占用太多MCU时钟资源的也不算!)下面就是使用两个定时器来实现板子上LD1、LD2、LD3三个LED的呼吸灯效果的详细过程。

目的:
1、学习GPIO基本操作:置位、清零、翻转等函数。
2、学习定时器基本配置操作过程,学习定时器PWM输出配置。
3、学习定时器中断,中断回调函数的使用。
开发环境:cubemx 4.10+Keil V5.16

1)首先来看下F469Discovery板子上LED的硬件连接电路:

可以发现,这四个管脚都是没有PWM通道的
2)创建工程,打开定时器
说实话,看到这么多管脚,也是一头雾水,先不管它,打开TIM1和TIM2的时钟,并配置TIM1_CH1为PWM模式……
3)配置定时器
首先来看下时钟,默认16MHZ,不作修改
然后定时器1配置,预分频15,周期999
打开定时器1更新和输出比较中断
配置定时器2,预分频15,周期19999
打开定时器2全局中断
4)生成初始代码
注意选中图中小窗口……原因不多说……
5)打开工程后,进入tim.c中,找到下面这行代码:
移动到下面这个位置:
然后打开main.c,在用户变量定义区域增加下面这行代码:
这样还不够,继续定义两个变量,如下图
6)启动定时器1和定时器2
这三行代码一行不能少……,Base_Start_IT用于使能定时器溢出中断
7)为对比效果,主函数写个LD4的闪烁即可
        HAL_Delay(5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K,GPIO_PIN_3);
8)呼吸灯相关代码:
前面说过,为了不占用太多MCU时钟资源,呼吸灯效果的实现是通过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来实现的,具体就是下面两个函数: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 NOTE :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
            the __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
   */
  if(htim==&htim1)
                {
                        HAL_GPIO_WritePin(GPIOG,GPIO_PIN_6,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5,GPIO_PIN_SET);
                }
        else        if(htim==&htim2)
                {
                        if((Pulse+Shift)>999)
                                Shift =-20;
                        else if((Pulse+Shift)<30)
                                Shift =20;
                        Pulse        +=Shift;
                        sConfigOC.Pulse = Puls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1,TIM_CHANNEL_1);
                }
        else
                ;
}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 NOTE :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
            the __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
   */
  if(htim==&htim1)
                {
                        HAL_GPIO_WritePin(GPIOG,GPIO_PIN_6,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5,GPIO_PIN_RESET);
                }
        else
                ;
}

至此,整个工程就完成了,可以编译下载试下效果了~!
9)实际效果:

网友A:
大爱啊,楼主能不能给下完整的代码啊

网友B:
allback是编程语言中的一种可调用的方法(一般指函数)结构,比如 B(callback A),则可以在B中调A方法(有可能是匿名函数)
楼主,问一下,STM32提供的HAL库函数里面总是有callback不懂什么意思,讲一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back是编程语言中的一种可调用的方法(一般指函数)结构,比如 B(callback A),则可以在B中调A方法(有可能是 ...

callback”只是函数名的一部分,我个人理解是它也是函数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callback翻译过来是“回调”的意思,就是说带有“callback”的函数一般都是会被其他函数在一定的条件下自动调用的(只是一般都需要用户重写),比如:外部中断回调函数、定时器更新回调、PWM回调……
HAL我也接触不久,只能说简单会用,讲还讲不太好,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爱啊,楼主能不能给下完整的代码啊

文件太大无法上传,我回头把源文件删掉上传过来,不在工作电脑上

网友C(2016-03-07):
楼主要不把文件夹一个一个发来!   小白在此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不把文件夹一个一个发来!   小白在此谢过!!!

还需要吗?这个时间有点久了,我需要再找找

网友D(2016-10-26):
引用 楼主:
还需要吗?这个时间有点久了,我需要再找找

大侠发个呼吸灯例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