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ADIsimPLL的用法

楼主(2015-12-27):
ADIsimPLL怎么选择custom中VCO的参数,压控灵敏度在数据手册上可以找到,其他的参数咧?还有开环特性与我用MATLAB直接通过传递函数绘制出的波特图不怎么一样,穿越频率都不一样了,,,这里边闭环图像怎么有个尖峰?为什么啊,哪位知道,不吝指教哈

网友A:
闭环增益出现尖峰,应该与二阶电路的特性有关。细节就从你的电路分析吧

网友B:
以前用4350也用过,貌似环路滤波器基本上仿真出来的值稍微调整下就可用

网友C:
使用ADIsimPLL有问题可参考这些解答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Isim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