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 试用体会(非技术文档)

楼主(2015-12-28):
很荣幸拿到了一次试用机会,感谢论坛和ST的支持!首先看下我的改装:

这样以后调试LCD就不用站起来探头去看屏了!(虽然现在还没上手GUI:loveliness:

得益于cubemx的兼容设计,即使更换了这么多管脚的芯片依然能够很容易上手,初次看到这个LCD屏,我就准备做个图像的采集,不过细看之下发现了点问题,F469NI虽然有那么多管脚,但Discovery上引出的管脚并不多,arduino接口除外,CN12是一组SPI和I2S接口,而我手里是ov7670的摄像头模组,数据并行输出,IO口不够。

计划使用下面的解决方案:
*使用nucleoF446连接ov7670模组进行图像采集,使用nrf24l01将采集到的图像传输给F469discovery,然后显示到屏上。

现在nrf24l01这块没什么问题了,ov7670的驱动还没搞定,路过的可以给下意见啊~

网友A:
楼主把哪儿改装了?没有说明一下,看不出来啊。之前没有四个固定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哪儿改装了?没有说明一下,看不出来啊。之前没有四个固定柱吗?

柱不一样,以前的四个等高,放桌上屏不方便看,我自己加了两个,可以坐着看到屏幕……就这个

网友B:
别搞OV7670了,还要加FIFO,看我之前的帖子,F446的DCMI连接OV2640,JPEG图像。 有源码,你下载了直接跑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柱不一样,以前的四个等高,放桌上屏不方便看,我自己加了两个,可以坐着看到屏幕……就这个 ...

en ,看出来了,还真是,没注意到,果然比以前看着效果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搞OV7670了,还要加FIFO,看我之前的帖子,F446的DCMI连接OV2640,JPEG图像。 有源码,你下载了直接跑就行。 ...

我的是带FIFO的ov7670模组,不过看了大神帖子,确实DCMI方便很多,考虑也买个ov2640!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搞OV7670了,还要加FIFO,看我之前的帖子,F446的DCMI连接OV2640,JPEG图像。 有源码,你下载了直接跑就行。 ...

楼主你那个ov2640一张JPEG多少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你那个ov2640一张JPEG多少k?

具体多少忘记了,但是像800*600分辨率也不超过30K,可以直接放在片内SRAM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多少忘记了,但是像800*600分辨率也不超过30K,可以直接放在片内SRAM里面。 ...

多谢!已经下单买了,今天发货!不过我看描述里没说ov2640可以直接输出JPEG,如果是30k的话那传视频应该勉强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已经下单买了,今天发货!不过我看描述里没说ov2640可以直接输出JPEG,如果是30k的话那传视频应该 ...

可以直接输出JPEG

网友C:
下次我也要争取个,不知道啥时候还会有试用的机会

网友D:
几个 STM32程序的摄像头驱动可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ov7670源程序   http://dl.21ic.com/download/ov7660-rar-ic-101114.html

谢谢~!: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