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转载:FPGA设计经验谈 —— 10年FPGA开发经验的工程师

楼主(2015-12-27):
从大学时代第一次接触FPGA至今已有10多年的时间。至今记得当初第一次在EDA实验平台上完成数字秒表,抢答器,密码锁等实验时,那个兴奋劲。当时由于没有接触到HDL硬件描述语言,设计都是在MAX+plus II原理图环境下用74系列逻辑器件搭建起来的。后来读研究生,工作陆陆续续也用过Quartus II,Foundation,ISE,Libero,并且学习了verilogHDL语言,学习的过程中也慢慢体会到verilog的妙用,原来一小段语言就能完成复杂的原理图设计,而且语言的移植性可操作性比原理图设计强很多。

  在学习一门技术之前我们往往从它的编程语言入手,比如学习单片机时,我们往往从汇编或者C语言入门。所以不少开始接触FPGA的开发人员,往往是从VHDL或者Verilog开始入手学习的。但我个人认为,若能先结合《数字电路基础》系统学习各种74系列逻辑电路,深刻理解逻辑功能,对于学习HDL语言大有裨益,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任何编程语言的学习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经验技巧的积累都是在点滴中完成,FPGA设计也无例外。下面就以我的切身体会,谈谈FPGA设计的经验技巧。

  1)看代码,建模型

  只有在脑海中建立了一个个逻辑模型,理解FPGA内部逻辑结构实现的基础,才能明白为什么写Verilog和写C整体思路是不一样的,才能理解顺序执行语言和并行执行语言的设计方法上的差异。在看到一段简单程序的时候应该想到是什么样的功能电路。

  例如:

  上面这段代码实现的功能就是一个带使能端的2选1数据选择器,如下图所示。

  再例如:

上面这段always实现的是带同步清零端的串并转换移位寄存器,位宽为width,下图为8位电路模型

  当你具备了一定的识代码能力之后,你会发现原来Verilog不是那么的枯燥,只不过是一个个电路模型的拼搭而已。

  2)组合逻辑中的if...else...与case

  对于多输入端的组合逻辑来说,如果不需要考虑优先级应该尽量采用case语句来描述,这样综合出来的电路并行度要大一些,如果采用if...else...结构,综合出来的电路都是串行的,增大了信号时延路径。降低寄存器间组合路径的延迟是提高系统工作频率的主要手段,因此在完成相同功能的前提下应该尽量使用并行结构逻辑。

  可以看出,并行模式比串行模式少了一级延时路径,随着输入端的增多,串行逻辑将比并行逻辑产生更多的延时路径。

  3)用数学思维来简化设计逻辑

  学习FPGA不仅逻辑思维很重要,好的数学思维也能让你的设计化繁为简,所以啊,那些看见高数就头疼的童鞋需要重视一下这门课哦。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有两个32bit的数据X[31:0]与Y[31:0]相乘。当然,无论Altera还是Xilinx都有现成的乘法器IP核可以调用,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两个32bit的乘法器将耗费大量的资源。那么有没有节省资源,又不太复杂的方式来实现呢?我们可以稍做修改:

  将X[31:0]拆成两部分X1[15:0]和X2[15:0],令X1[15:0]=X[31:16],X2[15:0]=X[15:0],则X1左移16位后与X2相加可以得到X;同样将Y[31:0]拆成两部分Y1[15:0]和Y2[15:0],令Y1[15:0]=Y[31:16],Y2[15:0]=Y[15:0],则Y1左移16位后与Y2相加可以得到Y;则X与Y的相乘可以转化为X1和X2分别与Y1和Y2相乘,这样一个32bit*32bit的乘法运算转换成了四个16bit*16bit的乘法运算和三个32bit的加法运算。转换后的占用资源将会减少很多,有兴趣的童鞋,不妨综合一下看看,看看两者差多少。

  4)时钟与触发器的关系

  “时钟是时序电路的控制者”这句话太经典了,可以说是FPGA设计的圣言。FPGA的设计主要是以时序电路为主,因为组合逻辑电路再怎么复杂也变不出太多花样,理解起来也不没太多困难。但是时序电路就不同了,它的所有动作都是在时钟一拍一拍的节奏下转变触发,可以说时钟就是整个电路的控制者,控制不好,电路功能就会混乱。打个比方,时钟就相当于人体的心脏,它每一次的跳动就是触发一个CLK,向身体的各个器官供血,维持着机体的正常运作,每一个器官体统正常工作少不了组织细胞的构成,那么触发器就可以比作基本单元组织细胞。时序逻辑电路的时钟是控制时序逻辑电路状态转换的“发动机”,没有它时序逻辑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因为时序逻辑电路主要是利用触发器存储电路的状态,而触发器状态变换需要时钟的上升或下降沿!由此可见时钟在时序电路中的核心作用!

5)关于IP核和乒乓操作的那点事

  经验告诉我,能使用开发工具自带的IP核,就千万别去自己开发。往往自己开发已有的IP核是吃力不讨好。我曾经做过一个eMMC控制器烧写外部eMMC芯片的案子。

  数据由上位机通过USB传给MCU,然后通过数据总线发到FPGA,在FPGA内部形成烧写eMMC芯片的时序,烧写外部芯片。框图如下:

  最初的算法是通过数据总线发一个字节,再向芯片打一个字节,一个页的512字节的CRC16需要事先用软件计算好,但是这种方式烧写速度太慢。后来我想到一种方案,先把512个字节传到FPGA内部存储起来,并且在FPGA内部计算好16个字节的CRC,然后用高速系统时钟一次性把整页528个字节传给芯片,这种方式烧写速度能提高很多。一开始我想自己设计一个带CRC计算的RAM或者FIFO来存储528个字节的数据,可是无论怎么设计数据传输总是有问题,由于是一个人做,也没人指导,只得放弃这种方案,改用其他。因为我用的Xilinx器件有现成的FIFO核可以调用,于是我就把CRC16的计算和存储512字节数据分开设计,在最后输出到芯片端再选通。因为烧写eMMC一个页,需要有一定的等待POLLING时间,所以我想到了用两组FIFO,乒乓操作,A通道数据发送到芯片并且等待应答的时候,MCU端向B通道发送数据存储,B通道数据发送到芯片并且等待应答的时候,MCU端再向A通道发送数据存储,这样最大化的加速了烧写速度,当然最后的设计结果我也是相当满意的。

  我想通过此例告诉大家的是,尽量用系统的IP核吧,省事又省心,因为这些都是前辈专家们设计出的经典。还有就是利用一些设计技巧,比如乒乓操作,流水线操作可以让你的设计性能优化不少。

  最后简单说一下体会吧,归结起来就多实践、多思考、多问。实践出真知,看100遍别人的方案不如自己去实践一下。实践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兴趣,一方面来自压力,我个人觉得后者更重要。有需求会容易形成压力,也就是说最好能在实际的项目开发中锻炼,而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在实践的过程中要多思考,多想想问题出现的原因,问题解决后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也是经验积累的过程,如果有写项目日志的习惯更好,把问题及原因、解决的办法都写进去。最后还要多问,遇到问题思索后还得不到解决就要问了,毕竟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问同学同事,问搜索引擎,问网友,都可以,一篇**、朋友们的点拨都可能帮助自己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A:
先学习了,正在用FPGA开发一个测量装置。
希望楼主多介绍一些相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