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L密码

楼主(2015-12-27):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烧写工具?有些上位机有,有些没有

网友B:
我也遇见过
之前,我用一个利尔达的软件,是BSL烧430程序的,显示连接成功,但是下程序是又显示加载BSL密码失败,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C:
BSL编程器是不是还能读芯片里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见过
之前,我用一个利尔达的软件,是BSL烧430程序的,显示连接成功,但是下程序是又显示加载BSL密码 ...

有些上位机软件不提供密码输入

网友D:
MspFet下载软件-推荐使用

网友E:
没用过bsl的密码设计

网友E:
不是烧断熔丝位加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