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池低压报警模块?

楼主(2015-12-27):
就我所知,现在的电源低电压报警一般是利用单片机的AD来实现。但是在一些很简单的应用中,可能根本就没有单片机。我希望有一种独立、简单、廉价的模块,当电压过低时就会“滴滴”鸣叫。
而且它是独立的,哪怕是现有的成熟的系统,我也可以直接把它加上去,对原来的系统的没影响。
报警电压要能可调,适应不同电池。
我在淘宝上找到了一个,但是价格高达10元,感觉还是太贵。要是能 5 元就好了。
哪位大侠能给讲讲怎么实现?
谢谢!

网友A:
要模块找淘宝,要芯片去美信和凌力尔特的官网找找,精工的片子也可以做这样的

网友B:
高低压报警或者保护电路这个在电源里最常见了,你就需要参考电源,比较器还有报警电路就行了,可采用常用的TL431做参考比较,二合一的,精度还比较高,报警电路自己搭建一个三极管放大蜂鸣器电路就是了,这个成本划算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C:
用运放做成比较器。无论欠压和过压,都能实现报警,还可以让它切断电路。用运放还可以实现其他很多功能

网友D:
给楼主推荐一款内置1.2V基准源的比较器SGM8706,功耗只有几uA,比较器的输出直接控制三极管驱动蜂鸣器即可:

网友E:
真心建议用一个单片机,可以多次采样取平均值,防止电压瞬间的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