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试用】综合例程简要分析

楼主(2015-12-27):
本次试用主要说一下cube软件包demonstration的使用,打开F:\stm32f469\stm32cubef4\STM32Cube_FW_F4_V1.9.0\Projects\STM32469I-Discovery,先试试下载程序,点击load,下载程序提示error,发现QSPI flash的烧写算法木有添加。下载程序完成后,stemwin里面的图标木有了,变成的灰色。说明QSPI NOR flash里面存放了不少图片,难怪编译生成的hex文件有20多M。再添加QSPI烧写算法,如图:
注意Nor flash的地址与大小要正确哦,还要为烧写算法提供足够的RAM。在下载一遍界面正常了。如图:
运行时发现tounch GFX并木有了,先简单的看了看程序,发现有着一个判断
if(*(__IO uint32_t *)(0x40024000) == GFX_DEMO_SIGNATURE_A)
  {
    *(__IO uint32_t *)(0x40024000) = 0;

    /* Reinitialize the Stack pointer*/
    __set_MSP(*(__IO uint32_t*) GFX_DEMO_ADDRESS);
    /* jump to application address */
    ((pFunc) (*(__IO uint32_t*) (GFX_DEMO_ADDRESS + 4)))();
  }查看数据手册,发现0x40024000映射到备份RAM,估计是里面的内容重新下程序,丢失了。反正GFX也不是什么免费了东西,不打算研究了,还是学学stemwin吧。
再看看emwin中的位图大数组是整么指定到外部flash的,发现大数组都有下面一段预编译指令。
#if defined ( __ICCARM__ )
#pragma location="ExtQSPIFlashSection"
#else
__attribute__((section(".ExtQSPIFlashSection")))
#endif我用的keil,故编译器应该是ARMCC,因此else里面有效。再看看分散加载文件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20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2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5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LR_QSPI 0x90000000 0x1FFFFFF  {
ER_QSPI 0x90000000 0x1FFFFFF {
*.o (.ExtQSPIFlashSection)
}
}
里面加了.ExtQSPIFlashSection段,说明这段程序放在外部flash。先分享到这里,有时间在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