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想用STC12C5A60S2设计一个能用PWM调速的小风扇

楼主(2015-12-28):
想用STC12C5A60S2设计一个能用PWM调速的小风扇,不知道我这个电路图能不能实现要求啊?

网友A:
缺少续流二极管

楼主:
续流二极管?怎么加

楼主:
是为了防反接吗

楼主:
是这样吗?

网友B:
续流管事续流用,在你关断输出后给电机线圈电流的一个回路

网友C:
5L 的图基本可以用了,PWM频率不要太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5L 的图基本可以用了,PWM频率不要太高就行

哦哦

网友D:
电机的两个接线柱上最好并一个104,以避免干扰

网友E:
我觉得Q3选用功率管会好些。

网友F:
看看Q3能不能满足功率要求

网友G:
一般用MOS管

网友H:
基本可以就是Q3必须大功率,或CMOS,首则上去就烧管子,这根据你接的电机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两个接线柱上最好并一个104,以避免干扰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Q3能不能满足功率要求

Q3用S8550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本可以就是Q3必须大功率,或CMOS,首则上去就烧管子,这根据你接的电机的大小 ...

Q3可以用S855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