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stm32F103 usart 连接wifi

楼主(2015-12-28):
新手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用STM32F103MCU ,通过USART外加wifi模块,现在要使用wifi模块接收和发送数据。如果想给WIFI 模块发送AT 指令, 例如发送AT+CMP,分别用以下方法可以么 ??
方法1
问题1:是否可以直接USART_ SendData(usart1,AT+CMP);
方法2
/发送字符串 函数   应用指针 方法
unsigned  char*s={at+cmp};
void UART1_Send_Str(unsigned char *s)//发送字符串 函数   应用指针 方法
{
        unsigned char i=0;  //定义一个局部变量  用来 发送字符串 ++运算

        while(s[i]!='\0')  // 每个字符串结尾 都是以  \0 结尾的
        {
                USART_SendData(USART1,s[i]);        //通过库函数  发送数据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SET);
                //等待发送完成。   检测 USART_FLAG_TC 是否置1;    //见库函数 P359 介绍

                i++;                 //i++一次
        }

}
问题2:方法1和方法2,是否效果一样,方法1是否可以取代方法2?
方法3:
USART_ SendData函数发送 "a" "t" "+" 的ascii码  0x41  0x52  0x2b   amd 的ascii码。
上面哪种是正确的? 还是都是错误的?
如果接收wifi数据是否可以直接可以使用函数  rec=USART_ ReceiveData(usart1);
然后分析res就可以?
请各位大侠讲解,STM32F10X,usart连接WIFI模块,基于库函数的编程。 在线求教

楼主:
哪位知道,求解

网友A:
试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