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天线选型

楼主(2015-12-28):
(无正文)

网友A:
柱状天线:一般30MHz以下吧;
喇叭天线:1GHz以上的;
双锥天线:30MHz~200MHz?
逻辑对数:200MHz~1GHz?
这个是我以前的一个记录,应该差不多;你再核对一下。

网友A:
测试频率范围

网友B(2021-11-30):
单极天线:<30MHz
双锥天线:30MHz~200MHz
周期对数:200MHz~1GHz
喇叭天线:>1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