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路**

楼主(2015-12-28):
有谁知道 晶振旁边3只脚的 叫什么东西 。。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看起来很怪异。。股东?你能否把电路抄下来,那样就好知道那个是什么了。可能是稳压芯片,也可能是三极管。

网友B:
哪个东西,画个圈撒?

网友C:
封装过的 ?

网友D:
电路是如此的黑乎乎,是掉火堆里烧焦了?

楼主:
附上电路图 谁能帮我 看看 是什么东西

楼主:
是个黄颜色的  中间脚接地的 。。各位大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网友E:
看着有点像电压转换芯片,看电路图有感觉不是

网友F:
似乎是从黑胶里敲出来的电路板

网友G:
有点像滤波器。。。不,就是陶瓷滤波器,用在FM调频收音机上。

http://product.dzsc.com/product/947430-2014102824596443.html

网友G:
能听调频广播,
带SD卡,USB充电,

广场舞的喇叭?

楼主:
嗯,。看到了 。。谢谢。。。

楼主:
还有 电路板中的 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电路板中 4个脚的 ,,

楼主:
电路图中圈出来四个脚的 是什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