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之解错篇

楼主(2015-12-28):
1、设置IAR软件Tab键缩进字符个数
   方法:Tools-Options-Editor-Tab Size,按习惯改后面数字.
2、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LcdInit" referred in main( E:\MSP430
   \UDP\Debug\Obj\main.r43 )
   原因:工程中有多个.c文件,但不在工程中.
   解决:把.c文件加到工程里。
3、Error[e27]: Entry "ReadingData" in module DS1302 ( E:\MSP430
   \Module\DS1302\Debug\Obj\DS1302.r43 ) redefined in module main
   原因:我把定义的数组unsigned char ReadingData[7];放在.h的文件中编译出现
         这样的错误
   解决:把unsigned char ReadingData[7];放在.c文件中
4、An error has occured.See the log file C\...\workspace_v5_1\.metadata\.log
   解决:安装目录CCS5.1\CCS5.1.1.00031_win32\baserepo下的vcredist_x86_2005
5、Error[Pe127]: expected a statement E:\MSP430\Module\TFT\SD.c 95
   Error[Pe018]: expected a ")" E:\MSP430\Module\TFT\SD.c 132
   解决:仔细检查下程序,看有没有一些语法上的错误。比如:
          #define SPI_DO_H  P1OUT |= BIT0;  //P1.0
        #define SPI_DO_L  P1OUT &= ~BIT0;
          多加的“;”就会使程序出现上述错误。
、The target setup(MSP430G2xx3) does not match the actual target tpe
   (MSP430G2xx2)
   解决:检查目标板上芯片型与CCS工程设置芯片型是否一致。大部分是匹配不一致的
        问题。
7、Warning[Pa093]:implicit conversion from floating point to integer。
   解决:使用强制转换语句,把float数据转化成integer类型数据。这样防止数据出错

网友A:
1、显示行号:在代码段点击右键,找到Options->Editor,将右面的Show Line Numbers 勾选上就可以了。

2、注释的快捷键:Ctrl+K;取消注释:Ctrl+Shfit+K

3、Ctrl+Shfit+空格,可以使用IAR提供的内部代码的编写,如if语句。

4、格式化源码  CTRL + T

5、程序{}花括号的配对内容查找。CTRL + B 则自动的把这段内容 反色的选中。

6、自动缩进     选中某些行,然后 使用 CTRL + SHIFT +I ,可以实现自动的缩进

7、Ctrl+Shfit+空格,可以使用IAR提供的内部代码的编写,如if语句。

8、自动往后     选中某些行,然后 使用 TAB键,可以实现自动的后退

网友B:
如果有图就行了,这样看起来不容易。

网友B:
下面的使用技巧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显示行号:在代码段点击右键,找到Options->Editor,将右面的Show Line Numbers 勾选上就可以了。

2、 ...

这个实用,参考意义大。

网友:
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C:
我的JTAG14座的,感觉总是接触不好,明明连着的下程序有时候提示未连接,万用表亮的时候也是通的,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