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用NXP时,创好工程后系统只读文件提示警告

楼主(2015-12-28):
这是KEIL自带的文件。出这种提示的警告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请问你是用是官方提供的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用是官方提供的库吗?

不是。用的是苏大的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用的是苏大的库

跑的是例程?

楼主:
是自己的程序。
不过创建一个空程序也会出现一个叉叉,但是编译结果没有显示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自己的程序。
不过创建一个空程序也会出现一个叉叉,但是编译结果没有显示报警
...

就是说编译结果没有显示warning,或者error,那建个简单的程序,能够在MCU中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编译结果没有显示warning,或者error,那建个简单的程序,能够在MCU中运行吗? ...

建立个最小的程序。提示是没有错误。但是调用或者包含ARMCC.H这个文件的。都会打个红色叉叉。程序没有问题。就是头文件调用会有红色叉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立个最小的程序。提示是没有错误。但是调用或者包含ARMCC.H这个文件的。都会打个红色叉叉。程序没有问 ...

这个原因,建议去查看KEIL help手册或者问问ARM 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因,建议去查看KEIL help手册或者问问ARM 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