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stm32f469 DISCOVERY 硬件篇介绍

楼主(2015-12-28):
一.MCU内部资源
MCU的型号为stm32f469NIH6,TFBGA216封装,32位硬件浮点处理单元cortex M4,
最高时钟180M Hz,数据处理速度225DMIPS,可以看出来芯片的数据处理功能很强大的!
2MB字节程序存储器,384+4K字节sram,内部USB OTG 和主/从机功能,以太网,
FMC外部总线扩展接口,可以扩展sram,sdram,nor/nand flash, 数码相机接口,
硬件TFT-LCD&MIPI DSI接口。
24通道12bit ADC,采样速率2.4MSPS到7.2MSPS,比F1系列提高不少;
2通道12bit DAC;
16通道DMA,提高数据传输访问速度;
17个TIMERS,可以实现定时,计数,捕获,PWM等;
161个I/O口,带中断功能!非常多;
21个通信接口,3个I2C,8个UART,6个spi(包括2个I2S),两个CAN,1个SAI,还有一个SDIO
接口。
所以说芯片内部硬件资源非常丰富的!非常适合消费类、工业、物联领域应用的。

楼主:
二.板子资源和功能以及原理图的介绍
主要的功能框图如下:

原理图可以从官方网站下载,也可以在我的另外一个帖子下载。
https://bbs.21ic.com/icview-1240270-1-1.html
1.主MCU部分,很重要的,各种输入输出信号都要和这里联系的!
2.电源管理,各种低压差电源芯片,给芯片提供不同的电压。
3.SDRAM电路,32位并行数据,容量16M字节,高速读取需要在pcb设计的时候注意数据信号等长处理!
4. QSPI FLASH存储器电路,容量16M字节,掉电后数据不会丢失的, QSPI 比传统的 SPI 传输速度更快的。
5. USB OTG/FS电路,可以读写U盘,功能强大!
6.语音采集和播放电路,和传统的驻极体话筒不一样,使用最先进的MEMs传感器技术采集声音的!播放格式还不支持mp3,
支持wav格式。
7. 4英寸的WVGA TFT LCD屏,采用MIPI-DSI接口以及电容触摸电路,人机界面功能很完美。
8. SD卡电路,指示灯,按键以及外围扩展接口。
9. ST-LINK开发工具,无论NUCLEO板子还是DISCOVERY板子都集成了,方便在线仿真调试!

楼主:
三. 使用经验体会和问题
    1.板子出厂默认需要连接电脑安装驱动后板子才能运行的,大家可以把板子上的SB16焊点短接后,不用连接电脑上电
就可以运行程序了。注意需要用质量好的电源!
    2.听音乐和录音。需要购买智能手机用的 mini优盘线,连上耳机,插上优盘,按照屏幕提示操作就可以听了,目前支持wav格式;
另外也可以录音,语音数据存储在优盘里。效果如下:

    3.问题是视频播放的格式不知道,mp4,wmv试了都不可以的;另外数码相机(摄像头)部分的硬件如何连接?

总的来说,这款板子功能真强大!资源丰富,屏幕效果很不错,给意法半导体点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 使用经验体会和问题
    1.板子出厂默认需要连接电脑安装驱动后板子才能运行的,大家可以把板子上的SB1 ...

视频只支持emf文件,不清楚是什么格式的,在STM332CubeF7中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只支持emf文件,不清楚是什么格式的,在STM332CubeF7中有。

多谢回复!:handshake

网友B(2017-05-07):
楼主,它的出厂默认程序有吗,可以发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