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odewarrior hex文件不能生成

楼主(2015-12-28):
现在有一个以太网驱动文件是别人提供的,优化等级为none,  我的应用程序优化等级为 -op1 ,不能生成hex文件。 如果改为none则生成的文件太大,大于了芯片flash容量。  各位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1. Hex的生成步骤,请参考此链接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highlight=CW%2Bhex
2. 生成的image文件超过MCU自身的Flash后,建议你可以精简原程序,或者升级MCU,换成一个更大Flash的MCU

楼主:
现在编译过程没有执行Executing  target #200  .hex    但是已经按照您给的流程配置了 编译环境。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编译过程没有执行Executing  target #200  .hex    但是已经按照您给的流程配置了 编译环境。问题出在 ...

我记得生成的image文件是S19文件的,但是你可以把后缀名改成HEX,也可以用的

楼主(2016-06-13):
问题过去太久了, 记得不能生产hex文件有两种原因之一: 在1个工程不允许部分的优化等级不同;  或者 在新建工程首次编译时的优化等级就确定了(此时可以设置部分优化等级不同),后面再修改优化等级就生不出hex文件;如果想在编译后修改优化等级, 需要重新生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