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keil中使用结构体和共用体

楼主(2015-12-28):
struct myDefineSensor{
         uchar  Addr_H;                         //本组ID
         uchar  Addr_L;
         uchar ID0,STATUS0,TEMPH0,TEMPL0,ALERT0;
         uchar ID1,STATUS1,TEMPH1,TEMPL1,ALERT1;
         uchar ID2,STATUS2,TEMPH2,TEMPL2,ALERT2;
         uchar ID3,STATUS3,TEMPH3,TEMPL3,ALERT3;
         uchar ID4,STATUS4,TEMPH4,TEMPL4,ALERT4;
         uchar ID5,STATUS5,TEMPH5,TEMPL5,ALERT5;
        //uchar  dbBuffer[30];
        uchar  SaveTime;                  //本组数据有效时间
         uchar  upLmt;                         //是否存在超限
};
struct myDefineSensor xdata GroupSenTemp[CONST_MAXGROUP];

这是我的写法,有点笨,想请教高手指点一下,结构体中,是否能改成嵌入结构体/共用体型式
主要思路想把,6组ID和dbBuffer[30]共用一下

网友A:
typedef struct tempData
{
    uchar id;
    uchar status;
    uchar tempHi;
    uchar tempLo;
    uchar alert;
} TEMP_DATA;

typedef struct mySensor
{
    uchar addrHi;
    uchar addrLo;
    uion
    {
        TEMP_DATA data[6];
        uchar     buf;
    } temp;
    uchar validTime;
    uchar threshold;
} MY_SENSOR;

是这个意思么?

楼主:
uion
    {
        TEMP_DATA data[6];
        uchar     buf;
    } temp;

这里是不是,BUF[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uion
    {
        TEMP_DATA data[6];

是buf[30],我写错了

网友B:
我曾经写了个结构体数组,好不容易写完了,编译的时候,提示内存data不足……

:'( 白忙活了……

楼主:
表示感谢了!:handshake

我的设备,比较麻烦,这里面和市场运作有关,呵呵

以前写的程序,现在看总是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水平需要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