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quartusii

楼主(2015-12-28):
如图三个箭头,在编译综合后,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在setting里应该如何设置,每次综合时,它们都一起运行了?作用分别是什么呐?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把相应的书看一遍,学习FPGA没有学习STM32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相应的书看一遍,学习FPGA没有学习STM32那么简单

已经感受到了,难

网友B:
初学者先别管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学者先别管这些。

不知道些和分析综合的区别

网友C(2016-02-27):
静态时序分析比较考验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