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的问题,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5-12-28):
下载程序时出现这种错误,不知道如何进行解决

网友A:
重新截图那一块,现在看不清你的图片内容。

网友B:
调试器的驱动没有安装吧,重新安装试试看。

网友C:
驱动没有装好吧

网友D:
SWIM接口:下载和仿真,可以用ST LINK工具(也支持STM32)串口:升级和下载程序

网友D:
另外中间延长线不可太长,建议最好别用延长线,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了延长线,换个USB线,换个USB接口试试

网友D:
STM8的单片机,只要内部是空的,就算Bootloader disable,也会上电运行Bootloader,可以从串口下载程序。新的器件虽然Bootloader disable,但是也可以用串口下载至少一次程序。
如果是一般的程序下载后,Bootloader是disable,那么不借助ST-Link就再也不能用串口下载了。
所以新买的器件要不借助ST-Link无限次串口下载,第一次下载的程序必须要修改option byte,使得Bootloader enable,这样以后可以一直用串口下载了。
下面是程序:

#include "iostm8.h"

void main(void)
{
     FLASH_DUKR = 0xae;
     asm("nop");
     FLASH_DUKR = 0x56;
     asm("nop");
     while(!(FLASH_IAPSR & 0x08));
     asm("nop");
     FLASH_CR2 = 0x80;
     asm("nop");
     FLASH_NCR2 = 0x7f;
     asm("nop");
     *((unsigned char *)0x487e) = 0x55;
     asm("nop");
     *((unsigned char *)0x487f) = 0xaa;
     while(1);
}

编译后的S19文件:

这个文件只适用于STM8S105,STM8S20x系列!

串口下载程序的步骤:
http://www.**.cn/bbs/bbs_content ... o=1&bbs_id=3020

网友D:
STM8的单片机,只要内部是空的,就算Bootloader disable,也会上电运行Bootloader,可以从串口下载程序。新的器件虽然Bootloader disable,但是也可以用串口下载至少一次程序。
如果是一般的程序下载后,Bootloader是disable,那么不借助ST-Link就再也不能用串口下载了。
所以新买的器件要不借助ST-Link无限次串口下载,第一次下载的程序必须要修改option byte,使得Bootloader enable,这样以后可以一直用串口下载了。
下面是程序:

#include "iostm8.h"

void main(void)
{
     FLASH_DUKR = 0xae;
     asm("nop");
     FLASH_DUKR = 0x56;
     asm("nop");
     while(!(FLASH_IAPSR & 0x08));
     asm("nop");
     FLASH_CR2 = 0x80;
     asm("nop");
     FLASH_NCR2 = 0x7f;
     asm("nop");
     *((unsigned char *)0x487e) = 0x55;
     asm("nop");
     *((unsigned char *)0x487f) = 0xaa;
     while(1);
}

楼主:
好像是芯片锁了

网友E:
是不是运行了停机模式

楼主:
是自己焊接的时候出现问题,现已经解决

网友F:
焊接问题不容易找出来的

网友G:
如果是一般的程序下载后,Bootloader是disable,那么不借助ST-Link就再也不能用串口下载了。

网友H(2016-01-27):
刚入手STM8

网友I:
图片看不清,是不是用的keil mdk?

网友J:
新的器件虽然Bootloader disable,但是也可以用串口下载至少一次程序。
如果是一般的程序下载后,Bootloader是disable,那么不借助ST-Link就再也不能用串口下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STM8的单片机,只要内部是空的,就算Bootloader disable,也会上电运行Bootloader,可以从串口下载程序。新 ...

8S003好像不支持串口下载

只有105以上德才支持

网友L:
没有安装调试器的驱动

网友D:
这个系列用的人很多,百度图片就能搜到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