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波形显示时有停顿怎么回事

楼主(2015-12-28):
波形在波形图中显示时,中间总会有固定时间的停顿,不能像示波器一样一直连续显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程序结构哪里设计的不合适啊

网友A:
有的时候有停顿是正常的,你不可能一直在显示啊,其他什么事都不用作了,但是这种停顿一般情况下是感觉不出来的。多线程运行啊。和电脑本身的速度和配置就有关系了。

网友B:
使用生产消费模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