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场效应管发热严重

楼主(2015-12-28):
场效应管做PWM驱动时发热相当严重,不管PWM频率怎么设定都很烫。后附电路图

XVEGF_)~R$5DR40HNCXDHCX.png (106.4 KB )

网友A:
在G极当中加个电阻试试看

网友B:
驱动能力太弱,开关损耗太大
5408接错位置
不要隔离的话,用光耦多余

楼主:
这个图有改过,把5408接到电机两端还是,场效应管还是很烫,有试过用三极管做驱动,不过效果还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能力太弱,开关损耗太大
5408接错位置
不要隔离的话,用光耦多余

这个图有改过,把5408接到电机两端还是,场效应管还是很烫,有试过用三极管做驱动,不过效果还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G极当中加个电阻试试看

加过电阻,效果还是不好,我的频率在500hz

网友C:
首先烫不代表一定有问题,导通电流大了自然烫,关键看有没有超过MOS管的要求。

先评估一下MOS管开启后的电流;再根据Vgs,从规格书上查Rds(on)或者Vds;算一下功耗,是否超过规格书要求,留个20%的裕量,没超过就没有关系。

如果功耗超了,一是MOS管重新选型,选Rds(on)小的;二是,MOS管的2脚和电机2脚间串个小电阻,限流,注意功耗,选大封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烫不一定有关系,导通电流大了自然烫,关键看有没有超过MOS管的要求。

先评估一下MOS管开启后的电流; ...

对的,负载大了自然会烫,二极管接电机2端,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不烫才怪,你算下电流有多大,另外你续流二极管应该与电机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负载大了自然会烫,二极管接电机2端,就没有问题了

你说的那种我已经试过了,效果也不好

网友F:
呵呵呵,12V过的1K电阻太大,减小到几R--几十R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去掉,电阻太大,MOS开通关断没有完全,不发热才怪,正确请给我回复,呵呵呵

网友G:
PWM用光耦直接驱动 上升下降太慢!  用上下两个三极管或MOS管驱动G级 或者专业的驱动芯片!比如IR4427之类的

网友G:
48V 130W 才不到3A电流 差不多很小的散热片就够了。 电机和电磁阀之类要加二极管在两端 不然容易损坏mos管

网友H(2017-03-29):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我做了个产品也用了同样的电路,现在正在画PCB,比较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