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5-12-28):
是这样的,我之前做的一个小电路板,是以51单片机为核心做的。现在被要求用飞思卡尔的芯片,可是我之前从来没接触过飞思卡尔的芯片,甚至找资料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加上我本来51也就是入门级别。
我用51完成的任务就是:1、计算频率,也就是得一边计时1s一边计数下降沿脉冲个数。2、还要一个定时/计数器确定波特率。3、采集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4、把频率值和温湿度数据发送给上位机。发送时需要上位机给一个发送指令,然后对应地址的芯片接受到指令后发数。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要想实现这样的功能,需要哪种型号的飞思卡尔芯片最好,尽量简单点的芯片?  之前我找了RS08,貌似是最简单的,不过好像实现不了。求大神解惑!!!

网友A:
怎么会找不到资料,我一搜就搜到了

http://www.nxp.com/zh-Hans/produ ... rket-ka-mcus:RS08KA

网友B:
随便哪种飞思卡尔单片机都能解决

网友B:
建议选一个资料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找不到资料,我一搜就搜到了

http://www.nxp.com/zh-Hans/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nd-processor ...

:L:L哈哈,我这看了一下,貌似这个RS08KA也能解决我的需求啊。。。  之前的资料白找了,太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选一个资料多的

嗯嗯,我就希望找个一个简单点的,焊的时候不用那么费劲,还能完成我上述任务需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就希望找个一个简单点的,焊的时候不用那么费劲,还能完成我上述任务需求的 ...

加油。有问题欢迎到论坛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有问题欢迎到论坛交流

:D:D 版主大哥,你看看你能不能推荐一款啊。有俩计数器,一个定时器,能与上位机通信的最低配置的飞思卡尔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哥,你看看你能不能推荐一款啊。有俩计数器,一个定时器,能与上位机通信的最低配置的飞思卡 ...

Kinetis Cortex®-M系列的吧
这里有选型表:http://www.nxp.com/zh-Hans/produ ... is-cortex-m:KINETIS
推荐MC9S12XS128或者k60吧,这两款参加智能车比赛用的比较多

楼主:
我现在正在看MC9S08AC/W系列,能实现我上述功能,还是8位的,应该比S12或者K60简单

网友C:
1.定时器和计数器实际上是一个东西。2.所有单片机都差不多,触类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