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怎么修改STVD工程文件的向量地址?

楼主(2015-12-28):
我做了一个工程项目,因在线升级的原因,需要把该工程文件的代码放置在0x9000这个位置执行(0x8000-0x9000之间放置bootloader),因此需要对工程的linker配置项进行修改,我手动修改了下图中的红色圈内的内容,但是编译一直提示地址冲突报overlap的错误(内容为"#error clnk release\sfp_voa_ctrl.lkf:1 segments .text (0x8350-0xa7c2) and .const (0x9000-0x9080) overlap"),我手动修改.lnk文件的地址定义(修改"+seg .const -b 0x8080 -m 0x3f80 -n .const -it "中的0x8080为0x9080),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编译后.lnk文件的内容又恢复成没修改之前的内容了。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即使我的程序要放在0x9000开始的位置,也不要修改linker配置?

网友A:
这是在看什么软件里开发的?好像在keil的项目属性里可以设置地址。

网友B:
如何分配变量到指定的地址

举例:
unsigned char temp_A@0x00;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A,强制其地址为0x00
unsigned char temp_B@0x100;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B,强制其地址为0x100
@tiny unsigned char temp_C;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C,由编译器自动在地址小于0x100的RAM中为其分配一个地址
@near unsigned char temp_D;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D,由编译器自动在地址大于0xFF的RAM中为其分配一个地址
另外也可以采用伪指令"pragma"将函数或者变量定义到指定的section中,例如:
#pragma section [name] // 将下面定义的未初始化变量定义到.name section中
Unsigned char data1;
Unsigned int data2;
……(任何需要定义在.name section中的变量)
……
#pragma section [] // 返回到正常的section.
注意:pragma伪指令可以用来定位函数,初始化变量或者未初始化变量。这三者用不同的括号区分。
(name):代码
[name] :未初始化变量
{name}:初始化变量

如何在COSMIC C文件中使用汇编语言
在COSMIC C文件中使用汇编语言常见的方法有如下两种:使用#asm …#endasm组合格式
或_asm("…"); 单行格式。
举例1:
unsigned char temp_A;
Void func1(void)
{
...
#asm
PUSH A
LD A,(X)
LD _temp_A,A
POP A
#endasm
...
}
注:在C嵌汇编环境下使用全局变量,要在该全局变量名称前加下划线"_"。
举例2:
Void func1(void)
{
...
_asm("rim");
_asm("nop");
...
}

网友B:
如何观察RAM/FLASH/EEPROM的最终分配情况

在Project->settings->linker选项页中,将Category选为Output,再勾选Generate Map File。
点击OK按键后,再次编译链接该项目,如果成功则会在项目输出目录中(本例是在C:\STM8_NewProject1\debug 目录下)生成 .map 文件。该文件详细地列出RAM/FLASH/EEPROM的分配使用情况。

如何生成hex格式的输出文件
在Project->settings->PostBuild选项页中,在commands栏内加入下行命令:
chex –fi -o $(OutputPath)$(TargetSName).hex $(OutputPath)$(TargetSName).sm8
再次编译链接该项目,如果成功则会在项目输出目录中(本例是在C:\STM8_NewProject1\debug 目录下)生成 .hex 文件。

什么是MEMORY MODEL
STM8的C编译器支持多种存储器模式。用户可以根据应用的需要选择最适合的配置。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采用2个字节的寻址方式(仅适用于64k以内的程序)或者3字节的寻址方式。也可以规定将变量默认为定义在存储器的哪一区域:zero page内,还是zero page 外。下面对几种供选择的MEMORY MODEL做简单说明。
在Project->settings->C Complier选项页中,将Category选为General,里面有一个Memory Models选项栏如下:
在下拉菜单中共有4种MEMORY MODEL可供选择:

  • 程序地址空间在64K以内(即程序容量小于32K)
    mods0,
    modsl0
  • 程序地址哦那个键在64K以上(即程序容量大于32K)
    mods
    modsl
MODS0
MODSL0
MODS
MODSL
名称
Stack Short
短堆栈模式
Stack Long
长堆栈模式
Stack Short
短堆栈模式
Stack Long
长堆栈模式
程序地址空间
程序所用到的地址空间在64K范围内
程序所用到的地址空间超出64K范围
指针默认类型
函数指针和数据指针默认为@near (2 bytes)
函数指针默认为@far(地址为3字节);
数据指针默认为@near
全局变量默认类型
所有全局变量的地址默认为1个字节。对于地址超出1个字节的变量,必须用@near定义
所有全局变量默认为Long型。若要将变量地址定义为1个字节,必须用@tiny定义
所有全局变量的地址默认为1个字节。对于地址超出1个字节的变量,必须用@near定义
所有全局变量默认为Long型。若要将变量地址定义为1个字节,必须用@tiny定义

网友B:
.lkf 文件的作用
.lkf文件在程序链接时决定如何具体分配RAM/ROM的空间。在Project Settings – Linker – Category(Input)选项页中,当"Auto"选择框被选中时,由系统自动生成.LKF文件,否则由用户指定。
当"Auto"选择框被勾选时,.lkf文件会自动生成在项目主目录下的 debug/ 和 release/ 目录中。下面以上图所示 at45DBXX Project的 lkf 文件为例,来进一步理解.lkf 。
在.lkf中,以"#"开头的行是注释行,为方便用户理解,将原注释删除,代之以中文注释如下:
# 定义(+seg)一个常量段(.const),开始(b)于0x8080,最大分配(m)0x1ff80个字节(即不超过
# 0x27FFF),为该段起名(n)为.const(和常量段的保留字同名),需要初始化的变量的初始值存
# 放于此段(-it)
+seg .const -b 0x8080 -m 0x1ff80 -n .const -it
# 定义(+seg)一个程序段(.text),紧跟(-a)在.const段后面(和.const 共同位于0x8080 –
# 0x27FFF),为该段起名(n)为. text (和程序段的保留字同名)。
+seg .text -a .const -n .text
# 定义(+seg)一个EEPROM段(.eeprom),开始(b)于0x4000,最大分配(m)0x800个字节(即不超
#过0x47FF),为该段起名(n)为. eeprom (和EEPROM段的保留字同名)。
+seg .eeprom -b 0x4000 -m 0x800 -n .eeprom
# .bsct段服务于定义在0页(地址小于0x100)以内需要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如@tiny char a = 9;)
+seg .bsct -b 0x0 -m 0x100 -n .bsct
# .ubsct段服务于定义在0页(地址小于0x100)以内不需要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如@tiny char b;)
+seg .ubsct -a .bsct -n .ubsct
# .bit表示位域段,定义后即可在程序中使用_Bool变量(如_Bool c = 1;),-id表示该段需要初始化。
+seg .bit -a .ubsct -n .bit -id
# 这是ST7时代(STM8是基于ST7发展而来的)由于物理堆栈小,速度慢,使用内存来模拟堆栈的变通手段。
+seg .share -a .bit -n .share -is
# .data段服务于定义在0页(地址大于0xFF)以外需要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如@near char d = 8;)
+seg .data -b 0x100 -m 0x1300 -n .data
# .bss段服务于定义在0页(地址大于0xFF)以内不需要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如@ near char e;)
+seg .bss -a .data -n .bss
# 段定义结束,下面放置的库及Obj文件中的变量、常量、程序就按照上面的规定进行分配。
#初始化程序
crtsi0.sm8
#用户程序
Debug\main.o

# 一些必要的cosmic库
libis0.sm8
libm0.sm8
# 重定义常量段,开始于0x8000,用于放置中断向量表(STM8硬件决定此位置)
# –k 用于程序冗余代码优化,详情可参考cosmic用户手册。
+seg .const -b 0x8000 –k
# 中断向量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定义了三个变量,用于系统初始化
+def __endzp=@.ubsct # end of uninitialized zpage
+def __memory=@.bss # end of bss segment
+def __stack=0x17ff # 不同的芯片__stack内容不同,由系统自动生成

网友B:
如何实现位操作
Cosmic C 编译器支持位变量的操作,可以将其定义成 _Bool类型。_Bool类型的变量只包含两种值true(1)或者false(0)。若将一个表达式赋值给_Bool变量,则编译器会将表达式与0做比较,然后将布尔值赋给_Bool变量。因此,任何整型或者表达式的值都可以赋给_Bool变量。但是,布尔变量不能定义位数组,只能定义成结构体或者联合。而且,_Bool变量会被打包成字节的形式。
编译器会将所有的全局_Bool变量打包成字节形式,存放在.bit section中。局部_Bool变量也会被打包成字节形式。但是_Bool类型的参数会被扩展成一个单字节。

具体的关于位变量的定义和使用可参考如下例子:
定义位变量:
_Bool in_range;
_Bool p_valid;
char *ptr;
使用位变量:
in_range = (value >= 10) && (value <= 20);
p_valid = ptr; /* p_valid is true if ptr not 0 */
if (p_valid && in_

在使用位变量时,若程序编译时提示如下错误:
#error clnk Debug\example.lkf: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bit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16K_4.2.10\Lib" -o Debug\example.sm8 -mDebug\example.map -sa Debug\example.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实际上是由于,在项目中没有定义.bit section。可按照如下步骤,手工添加.bit section:
打开项目链接配置窗口:Project - Settings - Linker,选择 Input 目录项

在Zero page 或者 Ram 里面定义一个.bit section.

然后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就是那样配置的,修改红色方框里的数据就好。

会不会你代码还有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样配置的,修改红色方框里的数据就好。

会不会你代码还有别的问题?

代码运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代码运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你可以把生成的hex或S19文件用STVP打开看看。
看看代码是否从9000开始放的。这样可以验证你的配置或代码。

网友D:
布尔变量不能定义位数组,只能定义成结构体或者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