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看图识字——电源和负载

楼主(2015-12-28):
(无正文)

楼主:
那条“曲线”太烦,换个简单点的直线替代,然后接上搭档负载,就成了下图:

楼主:
自然,负载要从电源那里获得能量。据说RL=rs的话,其获得能量的速度最大,当然是以电源固定(rs不变)为前提。如果RL固定,电源变化,那么那还真只是个“据说”而已。

楼主:
有人讨论上面那个“电源~负载”对的效率,说的还是一套一套的。真有那么回事儿吗?

一个黑框内有那么条线,那玩意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扯啥呢!

楼主:
当然,遐想还是容许的,那得有个相对的度。见下图:

网友A:
电源和负载没什么离开离不开的,老子玩机械就不要什么电源。

楼主:
这里,除了那两个理想源是绝对的外,其它全都是些相对的玩意儿。

楼主:
为此,《电路》里仅给了戴维南/诺顿和最大功率这几个相关定理。

网友B:
凡被小仙追着赶着拜师者,绝非善者,如**、大shi、大神。其间因果不详。

如今题目不太好找是一方面,我看这主儿8成也是要入魔了。

网友C:
谢谢楼主,好理解多了

网友D:
没明白想说什么?

网友B:
这个恁也能看懂,那得多高学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恁也能看懂,那得多高学历啊!

这个帖,与我可能还多少有点关系。
记不清楚是哪年,有位网友发帖问“稳压稳流电源”是怎么回事,他认为不可能既稳压又稳流。
我回复说,当然不可能同时又稳压又稳流。但这种电源有两个工作状态,一个稳压工作状态,另一个稳流工作状态,这种电源会随着负载变化而自动调整工作状态。负载电阻较大时工作于稳压状态,负载电阻较小时工作于稳流状态,实际上是“限压限流电源”。
甚至可以设计出这样的“三稳”电源:负载电阻较大时工作于限压状态,负载中等时工作于限功率状态,负载电阻较小时工作于限流状态。
记得我还画了几幅曲线图来说明。
实际上,这无非是非线性的反馈罢了。
HWM首帖图中曲线,我猜测就是要表达“非线性”的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与我可能还多少有点关系。
记不清楚是哪年,有位网友发帖问“稳压稳流电源”是怎么回事,他认为 ...

按说,这里不应该是描述一个“特例电源”。
前几天好像出现过一次,表明老抽很得意12分。

我们看2楼头一句话,可10分清楚老抽要表示的是一个普遍的一般电源。
那得意个啥?不过是玩刻度游戏而已!

10楼马甲说理解了!
那你说楼主不好好在I区作线,硬把电流加负号是啥意思。

老chang,老抽已不正常,按正常思维是猜不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按说,这里不应该是描述一个“特例电源”。
前几天好像出现过一次,表明老抽很得意12分。

电流为负有关系吗? 理想电源的电流是可逆的, 四像限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流为负有关系吗? 理想电源的电流是可逆的, 四像限工作

一般电源在一般情况下,
为了描绘一般特性的电源V-I图,
用得着放着I区不用,别出心裁跑2区?
这不有毛病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与我可能还多少有点关系。
记不清楚是哪年,有位网友发帖问“稳压稳流电源”是怎么回事,他认为 ...

如果是表达限功率, 拐角的圆应向内凹而不是凸, 楼主位的图如果左右镜像, 倒有点像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特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源在一般情况下,
为了描绘一般特性的电源V-I图,
用得着放着I区不用,别出心裁跑2区?

如果, 是无功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与我可能还多少有点关系。
记不清楚是哪年,有位网友发帖问“稳压稳流电源”是怎么回事,他认为 ...

首帖图确实是个稳流稳压电源,那是早些年参与做过的一个东西,不过这不是重点。此帖的重点是"效率"问题。

        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这里,输出功率有了,那么输入功率呢?

这本来考虑的仅是电源与负载的那个界面,各位往前端考虑得太多了,当然还掺杂着些“外行”。

在那个帖子里有我的回答,明确指出第二种情况是基于电压模传输的考虑,且提到了电流模这种相反的情形。原则上就是在电压模传输时让其更趋近于电压源(RL>>rs),而电流模传输时更趋近于电流源(RL<<rs),目地就是使得作为信号参数的物理量尽量地不受负载影响。

这其实就是个相对与绝对的问题,非常简单明了。

楼主:
此外,关于首帖图(以及后续图)给“外行”补一下课:

注意首帖图下面的“”,那是采用了关联(无源)符号约定。不清楚者请翻看《电路》类教科书。

网友B:
看图认理
是俺水平不行,怎么也看不出教授在讲述的不是一般源。郁闷。
幸亏吵半天,真不知老抽拿一个限流电压源或一块太阳电池板描绘一幅“电源-负载”图。服了。

叫人服的当然不止这点儿
电源和负载本是矢-的关系,硬把它俩拉郎配凑成一对,这个思维太宽阔了,都不在电工域了。我还是去学化工专业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哥您好。不如去有外卖的行业,才真是外行。逗你玩的别生气。

叫谁哥啊,你不少点儿什么啊。
俺轻易不敢跟你玩,你有妖气,沾谁谁准走火入妖。哈哈,别当真哈。

网友E:
HWM首帖曲线所描述的一般电源端电压和输出电流关系(具有一定非线性),其实普遍存在。
例如最常见的工频变压器-》整流-》电容滤波,其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就不是线性的,整流之后电感输入式滤波也不是。
严格线性关系,那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按说,这里不应该是描述一个“特例电源”。
前几天好像出现过一次,表明老抽很得意12分。

10楼是马甲,我表示怀疑。正如xukun977说大shi是***马甲一样,那个我也怀疑。

网友E:
在此帖里面参加讨论的,都是我所钦佩的精英。当然,插科打诨的例外。

网友B:
其实俺不仅水平低看不懂,
还吹毛求疵,忘记人家这相当于自习笔记,如何表述如何截图关你P事。

不过呢,俺还是要举报大蚂蚁:任人唯亲。
老抽发贴的逻辑性还不如大shi呢!

附:大shi是**得意门生,老9太过敏感。
10楼什么来历能一下子看懂老抽的8楼连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俺不仅水平低看不懂,
还吹毛求疵,忘记人家这相当于自习笔记,如何表述如何截图关你P事。

这个你就比喻错了,H的主贴基本上符合论坛规定,不会只说四个字:谢谢大家!
限制大shi回贴,只不过是为了引导他学会好好地发贴而已.

前面我误解了maychang说的限功率为恒功率,看到maychang说整流滤波,如梦初醒。拐点过后电压猛跌,原因是漏感起作用了,跟电焊机限流一样。

网友E:
我说的“三稳”电源,限功率那部分其实是反馈部分有个模拟乘法器,电压电流取样后相乘,再和基准电压进行比较。
当然,用个单片机控制也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三稳”电源,限功率那部分其实是反馈部分有个模拟乘法器,电压电流取样后相乘,再和基准电压进行比 ...

三稳电源的输出特性应该是这个模样, 用WINDOWS的“小画家”画的,有点丑,意思一下

网友E:
到硬盘里面翻了翻,当年那几幅曲线图居然还在。
这也是用Windows里面的“画图”画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到硬盘里面翻了翻,当年那几幅曲线图居然还在。
这也是用Windows里面的“画图”画出来的。

我就是凭**画的,实际上就是模仿你的最后一图。:lol 楼主的图是内阻固定而RL变化的情况分得的端电压图像,不可能有突变点,也就不可能产生向内的凹陷,所以我想到这一点就提了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意义不大,在最大电压或最大电流之下完全还得由负载决定功率,而且在最后一张图的P曲线上总是有两个解, ...

意义在于尊重现实: 电压和电流是有限的,所以才会有三段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意义不大,在最大电压或最大电流之下完全还得由负载决定功率,而且在最后一张图的P曲线上总是有两个解, ...

那是你师伯,跟着学恐怕都来不及。
那个3段图P线上总有2个解?又在乱说了吧。

网友E:
21楼那几幅曲线图,记得当初HWM给评了10分。
HWM是很少评分的,所以我获10分后还特意说了一句:这10分的权重可不一般(大意)。

网友E: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东西又出来了。

网友E:
既然有“不良信息,那咱们这样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东西又出来了。

可能你的信息像含有"木仓", 火包, 属于不良信息:lol

阿波罗登月时, 导航便是用纯机械的射流元件控制, 当时连4004 CPU都还没问世, 电子计算机还停留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时代, . 体积和功耗都是飞船不能接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既然有“不良信息,那咱们这样发。

当然是可以的, 模拟乘法器并不复杂, 只是精度的问题. 但向外凸肯定不是恒定功率, 限功率的说法是正确的--限制最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