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RF24L01无线矩阵键盘-发送程序

楼主(2015-12-28):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 =P0^4;
sbit  MOSI =P0^3;
sbit SCK     =P0^2;
sbit CE     =P0^0;
sbit CSN  =P0^1;
sbit IRQ  =P0^5;
sbit inter_0=P3^2;
uchar  key,mark;

楼主: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2   // 2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2   // 2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2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20,0x10,0x01}; //接收地址

楼主: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楼主: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楼主: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楼主:
//*****************************************长延时*****************************************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i,j;
for(j=0;j<x;j++)
for(i=0;i<110;i++);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楼主: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楼主: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启动芯片
  CSN=1;   // Spi disable     退出SPI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初始化SPI时钟为低电平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设置发送方式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

楼主: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发送16位数据的低八位的最高位  一次发送直至最低位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准备发送下一位
  SCK = 1;                      // Set SCK high..         模拟SPI时序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接收应答    ?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返回数据以及应答 ??
}

楼主: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楼主: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一次写一个数据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启动spi总线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发送寄存器地址  用于选择寄存器 以及选择读或写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向寄存器写入数据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楼主: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楼主: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一次写多个数据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楼主: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延时不能太短
}

楼主: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楼主: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int_0(void) interrupt 0
{delay_1ms(15);
if(inter_0==0)
{uchar n=0,m=0,temp;
uchar scan[4]={0xfe,0xfd,0xfb,0xf7};
uchar table[4][4]={0x7e,0xbe,0xde,0xee,0x7d,0xbd,0xdd,0xed,0x7b,0xbb,0xdb,0xeb,0x77,0xb7,0xd7,0xe7};
uchar num[4][4]={12,1,4,7,0,2,5,8,13,3,6,9,11,10,15,14};
while(n<4)
{P1=scan[n];temp=P1;m=0;
while(m<4)
{if(temp==table[n][m])
goto next;
else
m++;

}
n++;
}

next: key=num[n][m];
mark=1;

}
  P1=0XF0;
}

楼主: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TxBuf;
IT0=1;EX0=1;EA=1;
P1=0XF0;
init_NRF24L01() ;   //初始化
while(1)
{P1=0XF0;
if(mark)
{P1=0XF0;
TxBuf=key;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设置为发送状态并发送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清除中断准备下一次的发送
Delay(20000);
mark=0;}
  }
  }

网友A:
我昨天拆解了个逻辑的鼠标,用的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
SPI(nRF24L01)是仅仅作为一个从机设备工作的。需要外部的MCU控制。

网友:
这个是51单片机的,有提供新唐的ARM的单片机的使用驱动的吗

网友B:
极低的电流消耗:当工作在发射模式下发射功率为0dBm 时电流消耗为11.3mA ,接收模式时为12.3mA,掉电模式和待机模式下电流消耗更低。

网友B:
性能参数
◆ 小体积,QFN20 4x4mm封装
◆ 宽电压工作范围,1.9V~3.6V,输入引脚可承受5V电压输入
◆ 工作温度范围,-40℃~ 80℃
◆ 工作频率范围,2.400GHz~2.525GHz
◆ 发射功率可选择为0dBm、-6dBm、-12dBm和-18dBm
◆ 数据传输速率支持1Mbps、2Mbps
◆ 低功耗设计,接收时工作电流12.3mA,0dBm功率发射时11.3mA,掉电模式时仅为900nA
◆ 126个通讯通道,6个数据通道,满足多点通讯和调频需要
◆ 增强型“ShockBurst”工作模式,硬件的CRC校验和点对多点的地址控制
◆ 数据包每次可传输1~32Byte的数据
◆ 4线SPI通讯端口,通讯速率最高可达8Mbps,适合与各种MCU连接,编程简单
◆ 可通过软件设置工作频率、通讯地址、传输速率和数据包长度
◆ MCU可通过IRQ引脚快判断是否完成数据接收和数据发送

折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