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烧录总是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12-28):
串口烧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烧录总是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求指教。。

网友A:
楼主截个图看看呗。

网友B:
我用的是stc12c系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stc12c系列的。。。。

你应该问问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好不:D

网友D:
有可能是上位机软件版本不对~或者你的工具太老,我这边可以安排送样
您好,我是笙泉单片机中国区指定代理希特电子杜先生,您可以加我QQ3166720948。或者打我电话15295658706,我可以安排寄样测试,期待与您的合作,谢谢!

网友B(2016-01-31):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问问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好不

哈哈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