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程序使用的空间,不是很懂

楼主(2015-12-28):
今天看书遇到一个问题,怎么算程序使用的空间,不是很懂??、

网友A:
找到PC指针一个字一个字的找寻址,这样好像还挺麻烦的,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B:
4位的可以在IDE66中编译好程序后,在开始的部分点鼠标右键,上面有PC值。。。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所谓的程序的空间指示的是什么呢?

网友D:
如果使用Keil编译的话,可以查下编译文件中的map文件

网友E:
这个肯定得用到PC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