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和PRoC需要什么烧写工具啊?CY8CKIT上面引出来的可以么?

楼主(2015-12-28):
如题所示。
CY8CKIT BLE Dongle上有个引出来的可以用来烧写其他班子上的芯片么?

网友A:
可以用CY8CKIT-002,我这里有全新的联系:ioocuo.taobao.com

网友B:
某宝搜索CY8CKIT 059,70几块钱,上面有调试器,还有PSOC5开发小板,愿意的话一掰两半单独使用下载器,是大部分PSOC芯片廉价下载调试器的绝佳选择。当然需求较高的情况还是推荐2楼所说的 miniprog3.

网友(2019-01-14):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索CY8CKIT 059,70几块钱,上面有调试器,还有PSOC5开发小板,愿意的话一掰两半单独使用下载器,是大 ...

这款可以用来烧录PSOC4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