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样选择部分原理图导入PCB中?

楼主(2015-12-28):
(无正文)

网友A:
坐等大神

网友B:
UPDATE之后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的方法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DATE之后勾选就可以了

记得以前看到过方法的  就是选一部分原理图 然后倒入  现在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网友D:
update 后勾选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还得看你要更新的这些器件是否在一张原理图上,如果是,可以直接按document 来 update的。

如果不在一张原理图上的话,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