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长按与短按硬件识别

楼主(2015-12-28):
大家好,
最近在写的MSP430程序总是会出现死机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一直会出现在开机状态(开机瞬间,先退出低功耗模式,再软件复位芯片)。这种情况虽然很难出现,现在也不知道软件哪里可以入手,所以想增加通过识别按键(不想再添加按键数量)长按与短按来实现硬件的开机瞬间复位。
有以下问题:
1、这种死机(跑飞)现象可能是什么造成的?有那几点可以入手。(我查看了,死机的时候晶振正常,复位端电平正常,电源正常。)
2、软件无法复位的话,那就只能通过硬件复位。我本来这个按键是短按是有其他用的,现在需要检测一个长按时的电平,然后产生复位信号给单片机(MSP430F415)。那硬件电路可以怎么设计才是低成本?

网友A:
长按为啥要改硬件,按下去计个时检测松手,到时间就是是长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为啥要改硬件,按下去计个时检测松手,到时间就是是长按啊

你好,
现在我是开机的时候回出现死机,也就是软件没法操作了,只能靠硬件进行复位。

网友B:
你可以试试 按键 之后接个RC 然后接复位芯片 的供电

网友C:
给楼主推荐一个在智能手环上应用很普遍的设计,是采用可设置复位时间的复位芯片SGM802设计的,长按键的时间透过电容来设置,低于这个时间RESET不输出信号,芯片在无按键下是零功耗。
请提供个邮箱,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推荐一个在智能手环上应用很普遍的设计,是采用可设置复位时间的复位芯片SGM802设计的,长按键的时间 ...

30508827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 按键 之后接个RC 然后接复位芯片 的供电

你好,
我现在是这样用的,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接法,麻烦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D:
没看懂啥意思。
给系统送电时死机?

网友E:
找到复位原因才是王道
复位端电平要监测复位瞬间的是否有波动,系统电源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啥意思。
给系统送电时死机?

系统是一直供电的。
通过按键短按开机(=屏幕显示,系统开始工作)的时候是从低功耗(=时钟全关)退出,然后软件执行复位。
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死机,也就是再操作按键没法开关机或其他操作其他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啥意思。
给系统送电时死机?

本来硬件上也就没有通过按键进行复位的,现在只能通过硬件强行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复位原因才是王道
复位端电平要监测复位瞬间的是否有波动,系统电源也一样 ...

不好意思,是我没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复位原因才是王道
复位端电平要监测复位瞬间的是否有波动,系统电源也一样 ...

系统是一直供电的。
通过按键短按开机(=屏幕显示,系统开始工作)的时候是从低功耗(=时钟全关)退出,然后软件执行复位。
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死机,也就是再操作按键没法开关机或其他操作其他按键。

我现在检测开机过程中,如果有死机出现,会不会是CPU供电电压被拉低而错误,因为死机总是发生在开机过程,也就是从低功耗进入正常工作时出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系统是一直供电的。
通过按键短按开机(=屏幕显示,系统开始工作)的时候是从低功耗(=时钟全关)退出, ...

为啥要复位呢?唤醒后开始工作就可以啊,参数可以重新设置一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复位呢?唤醒后开始工作就可以啊,参数可以重新设置一遍。

看来版主没有玩过智能手环!
系统死机了,程序压根就不响应任何指令的,怎么唤醒?电池又不可拆卸,整个产品只有一个功能按键!
只有两个方案,一是等系统电池耗电耗尽,系统在插入充电时重启,二是利用这个功能按键,实现强制系统复位,这么说可明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系统是一直供电的。
通过按键短按开机(=屏幕显示,系统开始工作)的时候是从低功耗(=时钟全关)退出, ...

:L被搞晕了,死机和复位是两个概念
如果是单片机死机的话,你是无法检测到按键电平变化的,又怎么实现软件的复位

感觉可以查一下退出低功耗模式时候的代码,不一定是硬件问题造成死机的。
你所谓的按键开机的操作,只是给单片机一个电平变化,然后退出低功耗吗?包含不包含对电源的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版主没有玩过智能手环!
系统死机了,程序压根就不响应任何指令的,怎么唤醒?电池又不可拆卸,整个产 ...

额。我做智能手环的思路和你不一样。。

网友F:
楼主的软件做法是不是:按键中断,然后退出低功耗,时钟切换的主时钟,工作。偶尔会出现“死机”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额。我做智能手环的思路和你不一样。。

请版主赐教!
这个在业内算是通病了,当然归根结底是软件系统写的不好、硬件抗干扰措施不得力,高手们应该处理的更完美,可是操作系统就会有漏洞,就会有死机的情况发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被搞晕了,死机和复位是两个概念
如果是单片机死机的话,你是无法检测到按键电平变化的,又怎么实现软 ...

恩,是我没描述清楚。我的意思是本打算用软件复位,但是程序死机了,没法软件复位,所以需要硬件复位。

软件是可能存在问题,但是我从硬件方面也备个方案。
目前程序是:按键开机只是让单片机读取一个电平变化,然后退出低功耗,然后软件复位,不包括电源操作。(但是电源部分其中,AD芯片有个功能是需要cpu通讯来确定是否给传感器供电,本身AD芯片的供电时一直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软件做法是不是:按键中断,然后退出低功耗,时钟切换的主时钟,工作。偶尔会出现“死机”的情况?? ...

是的,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我遇到过,你能接仿真器吗?用仿真器看看,死机的情况下,是“真死”还是“假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现在我是开机的时候回出现死机,也就是软件没法操作了,只能靠硬件进行复位。 ...

一不小心就踩着雷了,原来我没懂:L

网友G:
还是要找复位源

楼主:
不是复位,是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你能接仿真器吗?用仿真器看看,死机的情况下,是“真死”还是“假死” ...

一直没有复现死机的情况,出现的时候看下。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你说的真死和假死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有复现死机的情况,出现的时候看下。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你说的真死和假死分别代表什么? ...

我那时候仿真的时候发现程序没有死,还在正常运行,就是按键什么的都没反应,到后来才发现的,是在切换到主时钟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主时钟配置未完成,系统自动默认的时钟在跑,32768,所以定时扫描按键还有很多程序其他程序,都以极低的时钟在运行,所以造成了死机的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时候仿真的时候发现程序没有死,还在正常运行,就是按键什么的都没反应,到后来才发现的,是在切换到 ...

恩,我也很有这个可能。之前我硬件上测试了,晶振时钟还是有的。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时候仿真的时候发现程序没有死,还在正常运行,就是按键什么的都没反应,到后来才发现的,是在切换到 ...

能告诉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告诉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吗?

在主程序里面,程序执行一遍就配置一次,不断去配置主时钟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复位,是死机

死机原因找不出来了吗?不找出来也会影响使用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死机原因找不出来了吗?不找出来也会影响使用体验

现在主要是怀疑软件上的原因。
MSP430F415  它有个寄存器是软件配置晶振两端的负载电容的。 之前程序在开机时(按键按下,检测下降沿信号),退出低功耗模式,然后又运行了几行其他代码,然后再配置这个负载电容。  我把这个配置晶振两端负载电容 理解成配置主时钟。

修改之后测试是还没出现过死机的情况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是怀疑软件上的原因。
MSP430F415  它有个寄存器是软件配置晶振两端的负载电容的。 之前程序在开 ...

这个涉及时钟源,不能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