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句代码看不懂,求解释

楼主(2015-12-28):
unsigned char  bitdata;
sbit bit7=bitdata^7;
sbit bit6=bitdata^6;
sbit bit5=bitdata^5;
sbit bit4=bitdata^4;
sbit bit3=bitdata^3;
sbit bit2=bitdata^2;
sbit bit1=bitdata^1;
sbit bit0=bitdata^0;

要把一部分C51上的程序移植到STM8单片机上去,结果这几句不会搞,能不能写成#define bit7 bitdata^7 来代替?

楼主:
没人理我:Q

网友A:
STM8能像51一样支持位操作吗

网友B:
得重新定义,好像不能位操作

网友C:
程序发全一点.如果是位操作,可以定义成结构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能像51一样支持位操作吗

可以的,你就这样定义一下_Bool   led  @PA_ODR:1;  就可以了

楼主:
#include <sys\sys.h>
#include <lcd\lcd.h>

unsigned char bdata bitdata;
sbit bit7=bitdata^7;
sbit bit6=bitdata^6;
sbit bit5=bitdata^5;
sbit bit4=bitdata^4;
sbit bit3=bitdata^3;
sbit bit2=bitdata^2;
sbit bit1=bitdata^1;
sbit bit0=bitdata^0;

u16 BACK_COLOR, POINT_COLOR;   //背景色,画笔色
void LCD_Writ_Bus(char da)   //串行数据写入
{
        bitdata=da;
        LCD_SDA=bit7;LCD_SCK=0;LCD_SCK=1;
        LCD_SDA=bit6;LCD_SCK=0;LCD_SCK=1;
        LCD_SDA=bit5;LCD_SCK=0;LCD_SCK=1;
        LCD_SDA=bit4;LCD_SCK=0;LCD_SCK=1;
        LCD_SDA=bit3;LCD_SCK=0;LCD_SCK=1;
        LCD_SDA=bit2;LCD_SCK=0;LCD_SCK=1;
        LCD_SDA=bit1;LCD_SCK=0;LCD_SCK=1;
        LCD_SDA=bit0;LCD_SCK=0;LCD_SCK=1;
}

楼主:
贴了源代码的一段,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发全一点.如果是位操作,可以定义成结构体.

这个要怎么定义?真心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重新定义,好像不能位操作

要怎么重新定义?

网友B:
i=0x80;

if(LCD_SDA&i)
{

}

i>>=1;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865511-1-1.html
位域排列是有默认方向的,不同的编译器默认是不一样的,这点要注意

网友C:
另外你在芯片的头文件里可能也能找到这样的位定义.

网友D:
stm8 不支持sbit 关键字吧
有个东西叫位域 能满足你 注意大端小端

网友E:
用结构体
struct
                {
                        uchar bit_0        :1;
                        uchar bit_1        :1;
                        uchar bit_2        :1;
                        uchar bit_3        :1;
                        uchar bit_4        :1;
                        uchar bit_5        :1;
                        uchar bit_6        :1;
                        uchar bit_7        :1;
                }Flag;
这样定义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865511-1-1.html
位域排列是有默认方向的,不同的编译器默认是不一样的,这点 ...

多谢了,知道怎么去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在芯片的头文件里可能也能找到这样的位定义.

这个原来是51单片机的上的程序,最近想移到STM8上去,STVD不支持sbit,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8 不支持sbit 关键字吧
有个东西叫位域 能满足你 注意大端小端

STM8是不支持sbit的,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把一个变量拆成8个二进制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结构体
struct
                {

懂了,C语言功底不过关啊:L

楼主:
这样做会使程序更加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