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基于K22F的PM2.5+甲醛监测器(2)

楼主(2015-12-29):
使用K22F读DHT11传感器的温湿度值
1、DHT11介绍
DHT11是一款比较便宜的温湿度传感器模块。读取数据只需要占用一个IO口。能够同时测量温度和相对湿度。
2、接口说明
建议连接线长度短于20米时用5K上拉电阻,大于20米时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合适的上拉电阻

3、电源引脚
DHT11的供电电压为 3-5.5V。传感器上电后,要等待 1s 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无需发送任何指令。电源引脚(VDD,GND)之间可增加一个100nF 的电容,用以去耦滤波。
4、串行接口(单纯双向)
DATA 用于微处理器与 DHT11之间的通讯和同步,采用单总线数据格式,一次通讯时间4ms左右,数据分小数部分和整数部分,具体格式在下面说明,当前小数部分用于以后扩展,现读出为零.操作流程如下:
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为40bit,高位先出。
数据格式:8bit湿度整数数据+8bit湿度小数数据
+8bi温度整数数据+8bit温度小数数据
         +8bit校验和
数据传送正确时校验和数据等于8bit湿度整数数据+8bit湿度小数数据+8bi温度整数数据+8bit温度小数数据所得结果的末8位。
用户MCU发送一次开始信号后,DHT11从低功耗模式转换到高速模式,等待主机开始信号结束后,DHT11发送响应信号,送出40bit的数据,并触发一次信号采集,用户可选择读取部分数据.从模式下,DHT11接收到开始信号触发一次温湿度采集,如果没有接收到主机发送开始信号,DHT11不会主动进行温湿度采集.采集数据后转换到低速模式。
1.通讯过程如图1所示

总线空闲状态为高电平,主机把总线拉低等待DHT11响应,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18毫秒,保证DHT11能检测到起始信号。DHT11接收到主机的开始信号后,等待主机开始信号结束,然后发送80us低电平响应信号.主机发送开始信号结束后,延时等待20-40us, 读取DHT11的响应信号,主机发送开始信号后,可以切换到输入模式,或者输出高电平均可,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总线为低电平,说明DHT11发送响应信号,DHT11发送响应信号后,再把总线拉高80us,准备发送数据,每一bit数据都以50us低电平时隙开始,高电平的长短定了数据位是0还是1.格式见下面图示.如果读取响应信号为高电平,DHT11没有响应,请检查线路是否连接正常.当最后一bit数据传送完毕后,DHT11拉低总线50us,随后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进入空闲状态。

数字0信号表示方法如图4所示
                  图4
数字1信号表示方法.如图5所示

                                 图5

有了以上的知识,使用K22F读DHT11就水到渠成了。我们使用PTB0来连接DHT11的Data线,读取DHT11的数据。原理图如下图6:

图6
代码如下: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dht11.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ht11传感器操作模块头文件
*
* Copyright (C) sunsjw 2015
*
* $Rev: 1.0 $
*
****************************************************************************************
*/
#ifndef __DHT11_H
#define __DHT11_H

#include <stdint.h>
//IO操作函数

#define PBout(n) BITBAND_REG(PTB->PDOR,n)
#define PBin(n) BITBAND_REG(PTB->PDIR,n)

#define        DHT11_DQ_OUT PBout(0) //数据端口        PB0
#define        DHT11_DQ_IN  PBin(0)  //数据端口        PB0

#define DHT11_SETOUT    GPIO_HAL_SetPinDir(PTB,0,kGpioDigitalOutput)
#define DHT11_SETIN     GPIO_HAL_SetPinDir(PTB,0,kGpioDigitalInput)

#define DHT11_HIGH      GPIO_HAL_SetPinOutput(PTB,0)
#define DHT11_LOW       GPIO_HAL_ClearPinOutput(PTB,0)

void DHT11_Init(void);       //初始化DHT11
uint8_t DHT11_Read_Data(uint8_t *temp,uint8_t *humi);//读取温湿度
uint8_t DHT11_Read_Byte(void);  //读出一个字节
uint8_t DHT11_Read_Bit(void);   //读出一个位
uint8_t DHT11_Check(void);      //检测是否存在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复位DHT11

#endif

实现: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dht11.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ht11传感器操作模块文件
*
* Copyright (C) sunsjw 2015
*
* $Rev: 1.0 $
*
****************************************************************************************
*/
#include "MK22F51212.h"
#include "fsl_port_hal.h"
#include "fsl_gpio_hal.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lay.h"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SETOUT;
    DHT11_LOW;                 //拉低DQ
    Delay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HIGH;         //DQ=1
    Delay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0: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低电平80us,高电平80us)
//返回1:存在
uint8_t DHT11_Check(void)
{
    uint8_t retry=0;
    DHT11_SETIN;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Us(1);
    };
    if(retry>=100)
      return 0;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Us(1);
    };
    if(retry>=100)
      return 0;
    return 1;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起始位50us低电平,26-28us高电平代表0,70us高电平代表1)
//返回值:1/0
uint8_t DHT11_Read_Bit(void)
{
    uint8_t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Us(1);
    }
    DelayUs(35);//等待40us
    if(DHT11_DQ_IN)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int8_t DHT11_Read_Byte(void)
{
    uint8_t i,dat;
    DHT11_SETIN;
    dat=0;
    for (i=0; i<8; 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int8_t DHT11_Read_Data(uint8_t *temp,uint8_t *humi)
{
    uint8_t buf[5];
    uint8_t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
    {
        for(i=0; i<5; i++) //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
    else
      return 0;
    return 1;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void DHT11_Init(void)
{
    PORT_HAL_SetMuxMode(PORTB,0,kPortMuxAsGpio);
    PORT_HAL_SetPullMode(PORTB,0,kPortPullUp);
    GPIO_HAL_SetPinDir(PTB,0,kGpioDigitalOutput);
    GPIO_HAL_SetPinOutput(PTB,0);                //PB0 输出高
}

实际连接开发板如下图:

利用串口输出下数据:

网友A:
可以加个外壳,然后挂在房间,个人觉得自己的DIY产品是最牛X的

网友B:
PM2.5在哪里? 甲醛在哪里?
DHT11的功耗和精度还是有点问题的,普通用用够了

网友C:
文不对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