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控制pwm的问题

楼主(2015-12-29):
我现在需要的功能是:在某一时间后,采样电压,然后超过目标值就驱动电机调压,到了目标值就停止,如果小于目标值就反向调压。
我用的TI的TIVA系列单片机,ADC采样和PWM输出我都可以实现,但是联动起来就有些问题。
TI的函数里都是unsigned int32 定义的变量,我用采样值减去目标值得到一个差值,利用差值的正负、大小,判断是否需要调压,因为有三相,所以for循环三次
遇到了几个问题
1.无法反转和停止,差值恒大于128,我想应该是无符号数不会小于0的错误,但是我如果count定义成有符号的,TI的函数里ADC0_Value是个无符号数,貌似没法相减得到有符号数。可以吗?
2.恒为高电平的PWM总是参杂着很短时间的低电平,我想是不是采样值在临界值左右时刻变化,导致的pwm时开时关。但是我调节电压,低电平一直存在。鉴于第一个问题,无法实现电压变化控制PWM的通断,低电平一直存在倒也不能说明什么。
3.不知道要实现这个功能,该用什么方式避免采样波动引起的边界问题?
for(a=0;a<3;a++)
        {
                count=ADC0_Value[a]-goal;
                PWM_CTRL(count,a);
        }//把三相电压ADC0、ADC1、ADC2和目标值的差值计算出来
        a=0;

void PWM_CTRL(uint32_t count,uint8_t a)//控制三相电机的启动、停止、正反转
{
        if(a==0)
        {
                if(count>=128)
                {S0=4800;S1=0;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0_BIT |PWM_OUT_1_BIT), true);}//正转
                else if(0<count<128)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0_BIT |PWM_OUT_1_BIT), false);}//不转
                else
                {S0=0;S1=4800;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0_BIT |PWM_OUT_1_BIT), true);}//反转
        }
        if(a==1)
        {
                if(count>=128)
                {S2=4800;S3=0;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2_BIT |PWM_OUT_3_BIT), true);}//正转
                else if(0<count<128)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2_BIT |PWM_OUT_3_BIT), false);}//不转
                else
                {S2=0;S3=4800;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2_BIT |PWM_OUT_3_BIT), true);}//反转
        }
        if(a==2)
        {
                if(count>=128)
                {S4=4800;S5=0;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4_BIT |PWM_OUT_5_BIT), true);}//正转
                else if(0<count<128)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4_BIT |PWM_OUT_5_BIT), false);}//不转
                else
                {S4=0;S5=4800;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4_BIT |PWM_OUT_5_BIT), true);}//反转
        }
}

网友A:
1、可以先比较大小,然后再做减计算

网友A:
pwm是矩型波,肯定有高低电平变化的

网友A:
3、一般采样不会引起电压波动的,不清楚你的电路是呢么样的。建议提供下电路图和相关的波形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一般采样不会引起电压波动的,不清楚你的电路是呢么样的。建议提供下电路图和相关的波形截图 ...

采样电路的话就是很简单的电阻分压,然后降到3.3V以内,直接连到单片机引脚。我在调试launchpad时候,用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1.65V的电压,看程序内的ADCvalue的值,一会儿2000,再循环一个又1300。。感觉波动很大啊。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本要采样6路,但是函数信号发生器只给了PE3一个脚信号,但是我在观察保存采样值的value【6】时发现,value【0】=2000,其余value【1】、value【2】等等都有值,而且都很大,都有两三千。那些引脚我并没有接信号,为什么还会采到电压。我用示波器查看那几个引脚的电压,发现确实有1.65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样电路的话就是很简单的电阻分压,然后降到3.3V以内,直接连到单片机引脚。我在调试launchpad时候,用 ...

1、adc采样值除了和信号电压有关,还和你选择的基准电压有关系,如果你选择vcc作为基准电压,随着vcc的电压波动,采样值就会变。另外,还和干扰、阻抗等情况有关

网友A:
2、未连接的io,一般都是悬空状态,会有感应电压存在,采样值随感应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未连接的io,一般都是悬空状态,会有感应电压存在,采样值随感应电压变化 ...

那您建议如何提高采样精度呢?多次采样取平均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建议如何提高采样精度呢?多次采样取平均么

没看到你的电路,不清楚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采样不稳。要找出具体原因,有针对地采取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的电路,不清楚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采样不稳。要找出具体原因,有针对地采取措施 ...

就是直接从函数信号发生器接到PE3,ADC0上,中间没有任何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从函数信号发生器接到PE3,ADC0上,中间没有任何电路

PE3脚采样值是多少啊?波动也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3脚采样值是多少啊?波动也很大吗?

对啊  一直接的1.65V  照理说应该是2048,采到的是1900,再运行一遍又变成1200,差的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  一直接的1.65V  照理说应该是2048,采到的是1900,再运行一遍又变成1200,差的很多 ...

有可能adc配置不有问题,方便的话建议把代码传上来

楼主:
//模数转换器实验程序解析
//头文件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driverlib/fpu.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grlib/grlib.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adc.h"
#include "driverlib/pwm.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uint32_t S0=0,S1=0,S2=0,S3=0,S4=0,S5=0;
uint32_t ADC0_Value[6],Data[6]={0},goal[3];
uint32_t count;

void PWM_INIT(void)
{
        //使能M0PWM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0);
        //使能M0PWM0和M0PWM1输出所在GPIOB和GPIOG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配置相应GPIO为PWM功能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PinTypePWM(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5|GPIO_PIN_4);//不同:PG4、PG5
        // PWM时钟配置:不分频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配置M0PWM发生器:加减计数
        PWMGenConfigure(PWM0_BASE,PWM_GEN_0,PWM_GEN_MODE_UP_DOWN| PWM_GEN_MODE_NO_SYNC);
        //设置M0PWM发生器的周期,时钟频率/PWM分频数/n,周期=80M/1/6000=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0, 6000);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1, 6000);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2, 6000);
        //设置M0PWM0/M0PWM1输出的脉冲宽度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0, S0);//此处S0+S1<=6000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1, S1);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2, S2);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3, S3);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5, S4);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4, S5);
        //使能M0PWM0和M0PWM1的输出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0_BIT |PWM_OUT_1_BIT), true);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2_BIT |PWM_OUT_3_BIT), true);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4_BIT |PWM_OUT_5_BIT), true);
        //使能M0PWM发生器生成模块0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0);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1);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2);
}

void PWM_CTRL(uint32_t count,uint8_t a)//控制三相电机的启动、停止、正反转
{
        if(a==0)
        {
                if(count>=128)
                {S0=4800;S1=0;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0_BIT |PWM_OUT_1_BIT), true);}//正转
                else if(0<count<128)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0_BIT |PWM_OUT_1_BIT), false);}//不转
                else
                {S0=0;S1=4800;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0_BIT |PWM_OUT_1_BIT), true);}//反转
        }
        if(a==1)
        {
                if(count>=128)
                {S2=4800;S3=0;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2_BIT |PWM_OUT_3_BIT), true);}//正转
                else if(0<count<128)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2_BIT |PWM_OUT_3_BIT), false);}//不转
                else
                {S2=0;S3=4800;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2_BIT |PWM_OUT_3_BIT), true);}//反转
        }
        if(a==2)
        {
                if(count>=128)
                {S4=4800;S5=0;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4_BIT |PWM_OUT_5_BIT), true);}//正转
                else if(0<count<128)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4_BIT |PWM_OUT_5_BIT), false);}//不转
                else
                {S4=0;S5=4800;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4_BIT |PWM_OUT_5_BIT), true);}//反转
        }
}

void ADC_INIT(void)
{
        //初始化ADC0/PE3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500KSPS);//设置采样速度,默认1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GPIOPinTypeADC(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PinTypeADC(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设置ADC参考电压为外部3V,TM4C123GH6PM只能使用内部参考电压,3.3V
        //ADCReferenceSet(ADC0_BASE, ADC_REF_EXT_3V);//若ADC_REF_INT,则指使用内部3V参考电压
        //配置ADC采集序列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 0,ADC_TRIGGER_PROCESSOR, 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0, ADC_CTL_CH0 );//PE3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1, ADC_CTL_CH1 );//PE2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2, ADC_CTL_CH2 );//PE1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3, ADC_CTL_CH3 );//PE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4, ADC_CTL_CH4 );//PD3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5, ADC_CTL_CH5 );//PD2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6, ADC_CTL_CH6 | ADC_CTL_IE |ADC_CTL_END);//PD1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7, ADC_CTL_CH7 | ADC_CTL_IE |ADC_CTL_END);//PD0未使用

        //使能ADC采集序列
        ADCSequenceEnable(ADC0_BASE, 0);
        //IntEnable(INT_ADC0SS0);
        IntMasterEnable();
        ADCIntEnable(ADC0_BASE, 0);
        //ADCIntEnableEx(ADC0_BASE,ADC_INT_DMA_SS0);//中断触发设置
        ADCIntClear(ADC0_BASE, 0);
}

int main(void)
{
        uint8_t a=0,b=0;
        //使能FPU
        FPUEnable();
        FPULazyStackingEnable();
        //设置系统时钟为50MHz (400/2/4=50)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SYSCTL_XTAL_16MHZ | SYSCTL_OSC_MAIN);
        UATR_INIT();
        ADC_INIT();
        PWM_INIT();
while(1)
{
        //触发采集
        ADCProcessorTrigger(ADC0_BASE, 0);
        //等待采集结束
        while(!ADCIntStatus(ADC0_BASE, 0, false));
        //获取采集结果
        ADCSequenceDataGet(ADC0_BASE, 0, ADC0_Value);
                //延时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 12);
        PWM_CTRL(count,a);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adc配置不有问题,方便的话建议把代码传上来

有些改动,count就是差值,我已经改掉了,不管它。
ADCvalue就是保存采样值的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adc配置不有问题,方便的话建议把代码传上来

代码在上面

网友A:
@xyz549040622 帮看看这段程序,我没看出有明显问题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你前端采集到的电压就不准,所以后级出现问题就情有可原了。我晚上拿launchpad试试,AD误差真有这么大?我看看

网友C:
怎么还有表情,是不是去掉

网友C:
adc的读取实用滤波的算法

网友D:
adc转换之后怎么处理

网友D:
你的转换模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的读取实用滤波的算法

具体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你前端采集到的电压就不准,所以后级出现问题就情有可原了。我晚上拿launchpad试试,AD误差真 ...

通过采样值来指制PWM可以实现了,判断语句改了改。采样值的准确性还是有些问题。我也再试试
怎么能够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实时观察变量数值的变化?我现在只会运行一步看一次,不会运行中看变化。听说要建立什么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你前端采集到的电压就不准,所以后级出现问题就情有可原了。我晚上拿launchpad试试,AD误差真 ...

你不就是那个deyi论坛的大神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就是那个deyi论坛的大神吗

是他

楼主:
每次我有问题我都是直接找他回复的

网友E:
采样不会引起电压波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不就是那个deyi论坛的大神吗

共同学习@dirtwillfly 这才是大神。

楼主: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5分频,使用PLL,外部晶振16M,system时钟源选择 main osc。系统时钟40MHZ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使能GPIOF外设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使能TIMER0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ONE_SHOT);//单次计数模式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PERIODIC);//周期性计数模式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SysCtlClockGet() / 10 - 1);//计数频率10HZ

    以这个代码为例,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SysCtlClockGet() / 10 - 1);怎么看定时时长是多少,怎么换算成多少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5分频,使用PLL ...

第三个参数写你想要设置的period, 单位是时钟震荡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参数写你想要设置的period, 单位是时钟震荡次数

1.这个SysCtlClockGet()是不是固定值?还是我设置的分频后的晶振频率?
2.技术频率10HZ,代表每秒计数10次,我记得是累加或者递减到TimerLoadSet设定的值后进入中断,为什么这里TimerLoadSet里设置的是计数的速度,而不是目标值,那目标值是哪里设置的?
3.为什么SysCtlClockGet() / 10 - 1,总是要-1

网友F:
引用 楼主:
1.这个SysCtlClockGet()是不是固定值?还是我设置的分频后的晶振频率?
2.技术频率10HZ,代表每秒计数10 ...

1.这个你第一步配置好后,是固定的,系统时钟!
2.这不是计数速度,是计数步数;
3.这个问题,。。。。你还是看看书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这个你第一步配置好后,是固定的,系统时钟!
2.这不是计数速度,是计数步数;
3.这个问题,。。。。你 ...

嗯,看看datasheet

楼主:
我的JTAG烧写器是XDS510,jtag口是这样设计的,由于13和14要连接的引脚,TM4C123单片机没有,我就没接。
现在烧写有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jita口不对劲

网友G:
adc参考电压一定要稳定

网友H:
TIVA系列单片机有哪些,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你前端采集到的电压就不准,所以后级出现问题就情有可原了。我晚上拿launchpad试试,AD误差真 ...

老大,有没有邮箱啊  我的JTAG和ICDI给自制板烧程序都连不上啊,我的邮箱  602061006@qq.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有没有邮箱啊  我的JTAG和ICDI给自制板烧程序都连不上啊,我的邮箱   ...

哈哈,看你调试成功了。恭喜恭喜。那个EXT线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看你调试成功了。恭喜恭喜。那个EXT线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了

我是新手,多亏大哥们带的好啊。不过我又有新问题啦。采样的精度我差不多搞定了,误差在6-8之间。我现在要采的时220V交流电,我已经把交流信号用分压的方法,调到1.32-1.98之间了,听说是在0.02S内所有取值的平方,求和,然后除以采样频率,再开根号。我有些疑问
1.第一个采样点不一定是0点,也就是采到的正弦波不一定是从0度开始到360度结束的,是不是不影响?
2.是不是把所有采到的保存到数组
3.有没有相似的代码,分享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多亏大哥们带的好啊。不过我又有新问题啦。采样的精度我差不多搞定了,误差在6-8之间。我现在 ...

AD可以直接进来交流信号么?我怀疑了,你采集交流电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可以直接进来交流信号么?我怀疑了,你采集交流电干嘛呢?

不是啊,我不是说了么,我把交流电通过电压互感器,已经变比成1.32V~1.98V了,我采样的是三相交流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不是说了么,我把交流电通过电压互感器,已经变比成1.32V~1.98V了,我采样的是三相交流电压 ...

我已经把交流信号用分压的方法,调到1.32-1.98之间了.
我还以为你直接用的分压呢,肯定是应该采集一个周期内的信号进行计算了。至于是不是从0开始的周期,是因为这个0点比较容易找到吧,直接采集从0-360就好了。至于需不需要保存数组,看你自己的写法吧,也可以边采集边计算的,一直累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