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AD

楼主(2015-12-29):
小弟在做项目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就是CC2530 多通道采集AD时,通道切换时采集的AD不对?
不知哪位下可否赐教
void AD_Channel(u8 ch)
{
    ADCCON3 &= ~0x0f;
    switch(ch)
    {
    case 0:  ADCCON3 |= 0;   break;
    case 1:  ADCCON3 |= 1;   break;
    case 2:  ADCCON3 |= 6;   break;
    case 3:  ADCCON3 |= 7;   break;
    }
    //delay(11);//150us
    delay(20);
}
以上是我的代码
去掉ADCCON3 &= ~0x0f;
采集单通道是正确的

可是加上这句
多通道切换时采集的AD就有问题了
请问如何切换
哪位大侠要是提醒小弟的,感激不尽
在线等

网友A:
建议楼主翻翻datasheet,弄懂ADCCON3每个位代表的含义

网友:
去掉就正确就去掉了。

网友:
cc2530没用过

网友B:
ADCCON3 &= ~0x0f;是干什么用的,打开的是哪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