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能否用定时器输入捕获触发AD采样

楼主(2015-12-29):
条件:STM32F103C8
定时器1的通道2 配置为输入捕获 上升沿触发
AD1配置为定时器1通道2触发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2;

输入捕获事件可以产生(可产生中断) 但是无法触发AD转换

如果配置定时器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比较模式 是可以触发AD转换的

问:STM32是不是不支持定时器输入捕获触发AD转换呢? 求解,,,,,,

网友A:
应该支持吧,还是查看一下用户手册看看是怎么说的

网友B:
MA采用:循环模式,在程序查询DMA完成标志即可判断一组数据有没有转换完成;

中断:定时器,DMA,ADC中断未使用;

参考程序:

网友C: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ADC/TIMTrigger_AutoInjection/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MCD Application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5.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08-April-2011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 @addtogroup 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ADC_TIMTrigger_AutoInjection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__IO uint16_t 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32], ADC_InjectedConvertedValueTab[32];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10x_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10x.c file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TIM1 configuration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71Cycles5);
  /* Set injected sequencer length */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 1);

////  /* ADC1 injected channel Configuration */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71Cycles5);
////  /* ADC1 injected external trigger configuration */
////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

  /* Enable automatic injected conversion start after regular one */
  ADC_Auto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external trigger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  /* Enable JEOC interrupt */
////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JEOC,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while (1)
        {
                TIM_Cmd(TIM1, ENABLE);
                /* Test on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Clear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TIM1 counter disable */
                TIM_Cmd(TIM1, DISABLE);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GPIOA, GPIOC, ADC1 and TIM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IM1_CH1 (PA8)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6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1 and PC.04 (ADC Channel11 and Channel1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D(2020-09-28):
手册上写的timer事件可以触发ADC,实际上只有比较模式的事件才能触发ADC,捕获事件不行

网友E:
这个骨灰级的帖子翻出来了。

整体上,定时器的捕获/比较事件是可以作为ADC的触发事件的,但在具体应用时要结合具体通道来看。
因为不是所有通道的输入捕获或比较输出事件都可以用来触发ADC。

   /*!< ADC group regular conversion trigger from external peripheral: TIM1 channel 4 event (capture compare: input capture or output capture). Trigger edge set to rising edge (default setting). */
这点要查看手册 或者 通过CUBEMX配置时即可得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