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ZIT液晶闪烁问题

楼主(2015-12-29):
有用STM32F429+emWin的吗?
请问在用GUI刷新屏幕时,如何避免液晶闪烁的问题?
emWin里说是需要用存储设备,但是申请存储设备函数返回值总是失败。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emWin的存储设备不清楚,我就说说闪烁的原因吧,最近也在做GUI:闪烁是因为在短时间里同一个像素刷入了不同的颜色,比如你要显示了灰色的窗口,但是在这窗口下有一个被它遮挡的白色窗口也需要刷新,屏幕的操作就是:灰色的待刷新窗口->刷新白色窗口->刷新灰色窗口把白色覆盖回来,这个过程全程显示在屏幕上,你就会觉得闪,这只是个例子,实际上emWin的窗口有裁剪机制,一个窗口区域只会绘制一次,但是其他的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了。一般透明部分或文字的显示必须先刷出背景再绘制,很容易看到闪烁。

网友B:
是要开启存储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