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被研华害惨了。项目归零!

楼主(2015-12-29):
用了一款研华的宽温屏。跑WINCE系统。结果里面的系统时间有问题,在一个倒计时应用中,突然跳秒(10 9 8 7 * 5 4 3 2 1)。导致项目要归零。事后反复测试,就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害苦了。
这款产品的CAN接口也存在问题,单独收发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发送的时候收,也可能会丢数据。最后放弃CAN总线换成RS422了。研华现在也太水了吧。以后不敢用他们产品了。

网友A:
RS422也可能会丢数据的,关键是你接收和发送的时候做好处理,限定多久没有受到数据后做重发处理,CAN总线也不能保证不丢数据,任何二个CAN设备互相对发数据,连续发送的话,如果没有做接收丢码处理的话,都可能会出错的,包括RS485,RS232都有这样的情况,做发送和接受数据的时候还是要做些处理的。

网友B(2016-02-16):
CAN总线是半双工的,当然不能同时收发。如果用量大,外协部件有问题,厂家不至于不出面解决吧。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