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运算放大器电路什么作用?怎么算?

楼主(2015-12-29):
(图片)

网友A:
这图是楼主你画的吗?光看MOS就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是楼主你画的吗?光看MOS就是错的

网友B:
压控振荡器?瞎猜的。

网友C:
差分放大,放大倍数21,输入和3V比较,做差后放大,前提是MOS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放大,放大倍数21,输入和3V比较,做差后放大,前提是MOS导通

能给出放大21倍的计算式子吗?我这个还不会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差分放大,放大倍数21,输入和3V比较,做差后放大,前提是MOS导通

我算是放大104.7倍

楼主:
这个Vin接的是三轴传感器X轴的输出信号(电压)

网友E:
就是个可加偏置的电压放大电路。

网友F:
这是施密特触发器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Vin接的是三轴传感器X轴的输出信号(电压)

Vin是模拟量,Vout用于msp430的AD转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给出放大21倍的计算式子吗?我这个还不会算

A=(Vin-3V)*1M/4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