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消抖的问题

楼主(2015-12-29):
pi, gp, IO, GPIO, ST
/* GPIO ISR */
void gpio_isr(void)
{
    volatile uint32_t status,i;
    status = MAP_GPIO_getEnabledInterruptStatus(GPIO_PORT_P1);
    MAP_GPIO_clearInterruptFlag(GPIO_PORT_P1, status);

    /* Toggling the output on the LED */
    if(status & GPIO_PIN1)
    {
      for(i=5000;i>0;i--);
      if(status & GPIO_PIN1){
                MAP_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
      }
}
msp432实现按键中断点亮/熄灭p1.1led,中断程序内,加了延时后,按键消抖的效果还是不理想,不知道哪儿出问题。

网友A:
又一个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延时的。。
你的for(i=5000;i>0;i--);这一句延时多长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延时的。。
你的for(i=5000;i>0;i--);这一句延时多长时间啊? ...

这个只是试一下,不在中断里延时,还有什么方法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试一下,不在中断里延时,还有什么方法实现?

有的。有很多方法,延时最好用定时器

网友B:
可以使用物理消抖

网友B:
或者使用延时检测,但是浪费资源。

网友C:
可以使用tft的触摸

网友C:
直接使用内部的ad处理。

网友D:
状态机扫描按键,中断里做延时,暴殄天物!中断处理原则:快进快出!

网友E:
定时器扫描,定时5-10ms;在定时器中断里设置标志位;等标志位为2时说明有键按下。

网友F:
楼主你这个中断的for循环延时后,是不是应该重新获取一次按键对应端口的状态,再进行且运算if(status & GPIO_PIN1),{翻转LED......}

楼主:
(status & GPIO_PIN1)不就是重新获取按键端口状态么

网友G:
这个只是试一下,不在中断里延时,还有什么方法实现?

在中断里弄个计数的变量,延时在主函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中断里弄个计数的变量,延时在主函数做

有具体代码可参考么

网友H:
if(x0==0)
{
   delay(1000);
   if(x0==0)
   {
     ....
这样做试试

网友B:
软件消抖能行么

网友B:
还得检测弹起才行

网友G:
也可以用键值,度前后时刻的键值

网友I:
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I:
在中断里面不要做太多的处理。

网友J:
可以通过定时扫描按键状态实现,自然就消抖了。

网友H:
不要再中断程序内加延时,也可以读前后的键值的

网友K:
简单的办法就是延时处理的。

网友L:
中断处理原则:快进快出!

精辟,我们一般都只在中断里打开某标志,或者计数,延时在外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