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多个定时器,导致数码管闪烁!

楼主(2015-12-29):
【单片机多个定时器,导致数码管闪烁!】

单片机是STC90C516RD+ 是12T的

晶振是12MHz

定时器0和定时器1都是16位定时器

定时器0设置成1ms触发,用于刷新数码管显示

单开定时器0时,一切正常

定时器1设置成50ms触发,用于计算秒数

当定时器0和定时器1同时开启的时候,会导致数码管非常严重的闪烁

即使定时器1里面什么都不写,也会闪烁

只有关掉定时器1的时候,才不会闪烁

这是属于产品缺陷还是正常现象?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在TM0,TM1里分别给2个IO口取反输出,看看是哪个TM是否配置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M0,TM1里分别给2个IO口取反输出,看看是哪个TM是否配置出错.

我的错

初值重装,装错了

谢谢提醒~

网友B:
肯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C:
看来真的不要怀疑其他,还是先怀疑自己的程序问题。

网友D:
这种情况,一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E:
:lol 粗心的人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