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最近遇到个头大的问题,请大侠们给解释解释,小弟在这里拜谢了!

楼主(2015-12-29):
AN, AI, CD, LCD, rc
问题是这样的,我在一个项目中想让LCD12864屏上的数字在我需要调节时闪烁,第3行的开头几个字符还算顺利调试好了,但最后3个字符怎么调试都没通过,要显示的字符是这样的第2行“起始   搜索   结束”,要调试的这一行也就是第三行“001   开始   247”,要求分别通过按键调节001和247的值,最后按开始键,“开始”两个字变成“xxx%”.我写的程序如下:

unsigned char DDRAM[] = {0x80,0x90,0x88,0x98};//LCD12864的四行地址码0x80,0x90,0x88,0x98

//--------------------------------------------------------------------------
// 开机画面2
//--------------------------------------------------------------------------
uchar  kaijihuamian0[]=        {"----搜索设备----"};
uchar  kaijihuamian1[]=        {"起始  搜索  结束"};
uchar  kaijihuamian2[]=        {"001   开始   247"};
uchar  kaijihuamian3[]=       {        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

//---------------------------------------------------------------------------------
// 函数名称: 液晶屏某一串字符闪烁按照输入的时间(单位为毫秒)频率
// 函数原型: void Flashing_LCD_N_character(r,c,w,*str,Nms)
// 参数介绍: r    是要闪烁的字符处在哪一行,值为 0 1 2 3
//           c    是要闪烁的字符从第几个位置开始
//           w    是要闪烁几个字符的个数
//           *str 是要闪烁的字符在哪个数组
//           Nms  是闪烁的频率的时间(单位ms)
//---------------------------------------------------------------------------------
void Flashing_LCD_N_character(unsigned char r,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w,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Nms)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 = 0,timr = 0;
        static bit kongzhi = 0;
        //闪烁时的空白显示字符数组
        unsigned char xdata kongshuzu[] =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if(time == Nms){
                time = 0;
                if(kongzhi == 0){
                        LCD_ShowString(r, c, w, str);
                        kongzhi = 1;
                }
                else{
                        LCD_ShowString(r, c, w, kongshuzu);
                        kongzhi = 0;
                }
        }
        timr ++;
        if(timr == 10){
                time ++;
                timr = 0;
        }
}
//-----------------------------------------------------------------
// 显示字符串
// 使用此函数时应当现在ZiFuLei_YeJingPing.h中设置好#define LCD1602 1
// 否则使用的是LCD12864那么只需要把#define LCD1602后面的1改成0即可
// 另外本函数一次调用只能显示一行字符,要多行显示必须调用多次,
//-----------------------------------------------------------------
void LC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w,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i = 0;
        Write_LCD_Command(DDRAM[r] + c);                                //写入显示的起始位置
        str = str + i + c;
        for(i = 0; i < w; i ++){                                                //循环到数组中的数据写完为止
                Write_LCD_Data(*(str ++));                                //写入数组中的数据
        }
        delay_1ms(1);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0_GN = 0;
        uchar k = 1,k1 = 247;
        recv_idx = 0;
        LCD_Initialize();
        LCD_ShowString(0,0,16,kaijijiemian0);
        LCD_ShowString(1,0,16,kaijijiemian1);
        LCD_ShowString(2,0,16,kaijijiemian2);
        LCD_ShowString(3,0,16,kaijijiemian3);
        delay_1ms(3000);
        //Uart_ModBus_init(BNJBTL,&FRAME_SPAN,&BYTE_SPAN);
        if(key1 == 1 && key2 == 1){
        //        Sequential_Read_24C02(0xa0, 0, Search_ADDR, 10);
                if(        (Search_ADDR[0] == 0xff) || (Search_ADDR[0] == 0) || (Search_ADDR[1] == 0xff) || (Search_ADDR[1] == 0) ||
                        (Search_ADDR[2] == 0xff) || (Search_ADDR[2] == 0) || (Search_ADDR[3] == 0xff) || (Search_ADDR[3] == 0) ||
                    (Search_ADDR[4] == 0xff) || (Search_ADDR[4] == 0) || (Search_ADDR[5] == 0xff) || (Search_ADDR[5] == 0) ||
                    (Search_ADDR[6] == 0xff) || (Search_ADDR[6] == 0) || (Search_ADDR[7] == 0xff) || (Search_ADDR[7] == 0) ||
                        (Search_ADDR[8] == 0xff) || (Search_ADDR[8] == 0) || (Search_ADDR[9] == 0xff) || (Search_ADDR[9] == 0)){
                        LCD_ShowString(0, 0, 16, kaijihuamian0);
                        LCD_ShowString(1, 0, 16, kaijihuamian1);
                        LCD_ShowString(2, 0, 16, kaijihuamian2);
                        LCD_ShowString(3, 0, 16, kaijihuamian3);
                        while(key0_GN == 0){
                                if(key0 == 0){
                                        delay_1ms(20);
                                        if(key0 == 0){
                                                key0_GN ++;
                                                while(key0 == 0);
                                                while(key0_GN == 1){
                                                        Flashing_LCD_N_character(2, 0, 3, kaijihuamian2, 1000);
                                                        if(key1 == 0){
                                                                delay_1ms(20);
                                                                if(key1 == 0){
                                                                        k ++;
                                                                        while(key1 == 0){
                                                                                kaijihuamian2[0] = k / 100 + '0';
                                                                                kaijihuamian2[1] = k % 100 / 10 + '0';
                                                                                kaijihuamian2[2] = k % 10 + '0';
                                                                                Flashing_LCD_N_character(2, 0, 3, kaijihuamian2, 1000);
                                                                        }
                                                                }
                                                        }
                                                        if(key2 == 0){
                                                                delay_1ms(20);
                                                                if(key2 == 0){
                                                                        k --;
                                                                        while(key2 == 0){
                                                                                kaijihuamian2[0] = k / 100 + '0';
                                                                                kaijihuamian2[1] = k % 100 / 10 + '0';
                                                                                kaijihuamian2[2] = k % 10 + '0';
                                                                                Flashing_LCD_N_character(2, 0, 3, kaijihuamian2, 1000);
                                                                        }
                                                                }
                                                        }
                                                        kaijihuamian2[0] = k / 100 + '0';
                                                        kaijihuamian2[1] = k % 100 / 10 + '0';
                                                        kaijihuamian2[2] = k % 10 + '0';
                                                        if(key3 == 0){
                                                                delay_1ms(20);
                                                                if(key3 == 0){
                                                                        key0_GN = 2;
                                                                        while(key3 == 0);
                                                                        LCD_ShowString(2, 0, 16, kaijihuamian2);
                                                                }
                                                        }
                                                }
                                                delay_1ms(20);
                                                while(key0_GN == 2){
                                                        Flashing_LCD_N_character(2, 5, 3, kaijihuamian2, 1000);
                                                        if(key1 == 0){
                                                                delay_1ms(20);
                                                                if(key1 == 0){
                                                                        k1 ++;
                                                                        while(key1 == 0){
                                                                                kaijihuamian2[13] = k1 / 100 + '0';
                                                                                kaijihuamian2[14] = k1 % 100 / 10 + '0';
                                                                                kaijihuamian2[15] = k1 % 10 + '0';
                                                                                Flashing_LCD_N_character(2, 5, 3, kaijihuamian2, 1000);
                                                                        }
                                                                }
                                                        }
                                                        if(key2 == 0){
                                                                delay_1ms(20);
                                                                if(key2 == 0){
                                                                        k1 --;
                                                                        while(key2 == 0){
                                                                                kaijihuamian2[13] = k1 / 100 + '0';
                                                                                kaijihuamian2[14] = k1 % 100 / 10 + '0';
                                                                                kaijihuamian2[15] = k1 % 10 + '0';
                                                                                Flashing_LCD_N_character(2, 5, 3, kaijihuamian2, 1000);
                                                                        }
                                                                }
                                                        }
                                                        kaijihuamian2[13] = k1 / 100 + '0';
                                                        kaijihuamian2[14] = k1 % 100 / 10 + '0';
                                                        kaijihuamian2[15] = k1 % 10 + '0';
                                                        if(key3 == 0){
                                                                delay_1ms(20);
                                                                if(key3 == 0){
                                                                        key0_GN = 3;
                                                                        while(key3 == 0);
                                                                        LCD_ShowString(2, 0, 16, kaijihuamian2);
                                                                        delay_1ms(20);
                                                                }
                                                        }
                                                }
                                        }
                                }
                        }
                }
        }
        while(1){

        }
}
希望大家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附照片一张

楼主:
终于把照片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