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感,二极管??

楼主(2015-12-29):
请教大神,这PCB上的黑色电感,丝印C3010 1319如下图:

二极管丝印UM36如下:

网友A:
UM36应该是36V的TVS管

网友A:
前面一个应该是共模滤波器,TDK有很多这样形式的

网友A:
能给出周边电路,最好判断

楼主:
呵呵,我是想抄板子的,这些元器件没有用过,那个黑色的电感,应该是coilcraft公司的,电感应该有5个脚,差分输入,变成单端输出,给后面的运放,就是不知道什么型号?